请教玩恒龙的模友?

楼主(2011-12-31):
请教玩恒龙的模友,刚收的二手虎,没有说明书了,冒烟油也没有了,怕玩起来烧坏,冒烟器,怎样简单的避免?

网友:
冒烟器就是鸡肋,没多少用。我还冒烟油放着两瓶没用呢

网友:
冒烟器有开关的!

楼主:
开关在那啊!没说明书了,跟瞎子一样,给个明灯吧楼上的模友!

楼主:
再问一下,坦克电池,2000ma的镍氢电池,一般充多少小时啊?

网友:
底盘下红色的开关,拔到A就是关

楼主:
那个不是频段选择用的吗?就是几辆坦克一起玩,避免干扰的吗?那拨到b啥意思?c那?

网友:
B C那个是不冒烟坦克的频道 A B C 频  贫道 贫道

网友:
冒烟开关应该在 电池仓里面  红色的开关  关掉后年启动下看看 冒烟装置启动没  冒烟装置的声音很大的 应该听得到吧

楼主:
正如楼上所说,扳到b声音很大,应该是排烟电机的声音,扳到a是关闭发烟,没声音也就是不排烟!谢谢几位热心模友!新年快乐!

楼主:
貌似这台虎的打弹波箱坏了。顺便问一下,电池快没电时,就遥控不了,车灯正常亮,发动机待机声有就是遥控不了,关机再开连启动都启动不了,啥声音都没了,这个状况是否正常?这个时候坦克电池应该还有电,车灯正常,那么现在是不是就是该充电的时候了?

网友:
冒烟器拆掉算了,占空间,还没啥作用,也不仿真

楼主:
我也想!可没怎么打算大改!还是留着吧!知道关就可以了!等准备改时,去掉,弄个铅块压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