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模式如何更改成自己定义的名字。

楼主(2011-12-31):
那位大侠知道pl8如何增加25以后的充电模式,本机有25项。另一个问题如何更改充电模式的名字,在本机上如何用组合键操作。谢谢

网友A:
连电脑啊

网友B:
接电脑,想怎么改都行

网友:
usb线厂家还没寄到呀,所以才问呀。

网友C:
等线收到了安装个软件想怎么改都可以

网友D:
只有链接电脑改,否则没戏

网友:
哦,谢了。看来只能等线了。

网友E(2012-02-03):
我买的是简版,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FMA/Revolectrix 原厂 FUIM3 数据线

网友F:
改名好像必须要连接电脑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