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D210病了

楼主(2011-12-31):
华飞D210,买了四年了,实际使用只有不到两年,主要车木材和有色金属,最近开车高中速噪音特别大,断开传送带
电机
噪音正常,噪音问题出在机头主轴,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还有保护罩开关也失灵了,有该如何解决?盼大师和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A:
检查一下轴承,补点油看看。一般时间这么久了要更换油了

网友B:
可能是轴承不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油了,也不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转动卡盘,有点轴承磨损的感觉,不知道怎样换啊。谢谢!

网友D:
直流电机吗?? 轴承先看下吧

楼主:
是交流电机,电机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检查、更换轴承。

网友E:
估计是主轴调紧过头了 用久了 磨损 因为太紧

网友F:
把病机上图片,,,请论坛老手,,会诊一下。。。。。。。

网友G:
检查下后面齿轮卦板是否松动或者不到位,或者把挂轮卸掉1个,装上电机皮带再试。我的都4年多了,经常干铁也没啥问题,觉得主轴出问题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