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齿轮轻轻小炸就扫了!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2011-12-31):
亚托的舵机齿轮是塑胶那种,一炸就扫!!!看看金属齿轮的价格,我察,跟舵机一个价格!太坑爹了!!!!!大家有什么办法让舵机齿轮不扫的吗?有没有容易断的舵臂?

网友:
ds410?不是410m?是的话就可以丢掉了。

楼主:
是ds510!!!今天飞机转速只有100到200转,因为没有对好频,飞机倒地就扫齿了!!塑胶齿轮还要30一组!3组又是120元!!金属齿轮价格又坑爹!!!!

网友:
直接换金属齿轮就好了,基本就很耐炸了

楼主:
才刚刚调好就倒地扫舵机齿!!!

网友:
这么贵不如换其他舵机试试看,不要在宇宙树上吊死

网友A:
YT 除了DS610之外就沒什麽好東西了。。
35X的緩啓動不錯,但是喜歡自 焚,然後順便把舵機,接收機和陀螺儀一起帶走。。。

网友B:
在舵机臂根部刻个小口,让炸机只断舵臂不扫齿,用这方法我已炸断了几十个舵臂,还从没坏过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舵机臂根部刻个小口,让炸机只断舵臂不扫齿,用这方法我已炸断了几十个舵臂,还从没坏过齿轮~
好方法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 除了DS610之外就沒什麽好東西了。。35X的緩啓動不錯,但是喜歡自 焚,然後順便把舵機,接收機和陀螺儀一起帶走。。。
看了你回复,压力加大了……

网友:
划一条。。。万一飞的暴力点 动作大点 直接断了咋办-  -

网友B:
回LS:刻好后用手瓣一下,如果稍用力都瓣不断那你怎么飞都不会断了,普通450上不论你怎么飞每个舵机的负载都不会超过三公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舵机臂根部刻个小口,让炸机只断舵臂不扫齿,用这方法我已炸断了几十个舵臂,还从没坏过齿轮~

这方法不错,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LS:刻好后用手瓣一下,如果稍用力都瓣不断那你怎么飞都不会断了,普通450上不论你怎么飞每个舵机的负载都不会超过三公斤的~
还是比较担心,买金属齿轮感觉不划算了,早知道买mks的就好了

网友:
换齿轮好像80左右一套,要不就得换个舵机了,拆机的120左右,俺3个月都换过N个舵机了

网友:
用恒吉md933的飘过······炸鸡没坏过舵机齿

网友C:
前天 朋友550 YT70A烧了 把MB  610 *2 ..也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 朋友550 YT70A烧了 把MB  610 *2 ..也带走了。。
哎,就是可惜了,还是加外置UBEC吧,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