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450 3GX头罩问题···

楼主(2011-12-31):
正序浏览
我的450 3GX为什么头罩戴不上去呢,圆孔和头罩固定支柱对不上,使劲往后拉头罩都把头罩拉裂了一点点。。。怎么回事啊。。。头罩支柱是按说明书安装的,难道应该把头罩下面切掉一点吗?

网友A:
把头罩和脚架接触到的那一部分磨掉一些就很好装上了.

网友B:
重新打孔

网友C:
我也觉得纳闷,为什么不稍微宽松一点?带头罩真是费劲!

网友D:
YT頭罩基本沒有收藏價值。。

网友E:
原厂头罩是收藏用的,直接上副厂的。即不影响精度,破了也不心疼,直接贴胶布。

网友F:
好像可以用老款的头罩哦

网友:
PRO头罩,还是老款的漂亮

网友G:
亚拓头罩历来都很紧,不管450,500,还是600……即便勉强套上去,没几次就撕扯成了椭圆口子
不知道为啥这么整~

网友H:
一样,太紧
耳朵都快裂了

网友I:
只能重新打孔了

网友J:
450pro 3gx就这个头罩太坑爹了,我的原厂的已经炸坏了,买了个飞越的还是这个得性!实在是败笔!

网友K:
我的也是一样,只能装在避震泡沫的上一层,就算装得下也会刮到大齿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