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改双升降舵机疑问

楼主(2012-01-01):
首先祝各位模友元旦快乐!
小弟最近发现450飞行时升降舵容易出问题导致扫齿炸机,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十字盘三个舵机点分布导致升降舵机负荷相对螺矩舵机和副翼舵机较大,所以想改升降舵双舵机,不知可行与否,还有就是如何改,需用y线?控需不需要调整?
谢谢大家!O(∩_∩)O

网友:
升降的话三个舵机出力,副翼只有两个舵机出力,LZ看着办吧

网友:
哈哈,楼上一语点破楼主啊

楼主:
明白了,呵呵,谢谢,可为什么大家在飞行中升降舵机容易出问题呢,看最近帖子好像都是升降舵机扫齿炸机

网友:
我的450炸机都是前面两个舵机扫齿。

楼主:
看来理解有误,补习功课了~

网友A:
看情况,哪个舵机都有可能炸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哪个舵机都有可能炸到

对的,关键是看那个舵机最先受到冲击,炸鸡严重么就都扫齿了呗

网友:
LZ換HDE用吧。升降,副翼,螺距各用一個舵機,這就不用煩了。。。
PS:很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