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X650v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01-01):
小弟最近来入X650v的空机,主要是搞搞航拍玩玩。
想请教一下X650v要配多少A的电调、电机、桨才给力呢?

此外,还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网友:
要看你是上什么DV机,多重。
不过一般这个机架大概就是配2216电机+1238浆+30A电调。
没什么特别的配置,或者用4008电机+1438浆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X650V够上14存桨?12寸已经到头了吧

楼主:
要30A电调?我看原厂的才10A而已哦!飞腾18A够吗?配2216电机!

楼主:
怎么没人来指导一下!~

网友:
如果老魔可以选配动力2216。1147。 1047。    好银30
新魔建议使用Xa原动力

网友B:
顶楼上,2216 1147用18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2216 1147用18A足够了

真的吗?谢了!

网友C:
原装的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比较省事

请问原装的多少A?

网友:
之前用 Eagle Tree 測的 X8 懸停電流... (原裝2215電機, 原裝10A電調, 原裝槳, 用的是老舊電池)

网友:
飞腾18A够了

楼主:
看电流才12A左右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流才12A左右而已!

  僅供參考用.. 以上圖表X8懸停電流最高是29.55A, 會因起飛重量與每個人的飛行習慣和室外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

楼主:
明白了,原来是X8的!

网友:
 中山兄开始玩四轴了呀。

楼主:
XA原装才10A,感觉好像不够给力的样子!

网友:
用XA的不用设置很方便,但是炸鸡,XA电调容易坏!

楼主:
套机肯定是有优势的!

网友D:
电调当然好盈飞腾30A啦,支持4S的,我就是看中这点才买它的。。。航拍要载重,4S有富裕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当然好盈飞腾30A啦,支持4S的,我就是看中这点才买它的。。。航拍要载重,4S有富裕量

用什么电机配什么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