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鸟关于水星副翼钢丝问题

楼主(2012-01-01):
买了一架水星副翼一直控制不明显后来將
舵机
臂加长了问题出来了,副翼向上翘的角度增大了但是副翼向下的角度也很小而且副翼向下时那个柆杆钢丝都会拱起来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舵角的角度的问题!谢谢。

网友A(2020-06-30):
我是2020年穿越过来了,也不懂

网友B:
副翼的话,是你用滴钢丝太细了或者舵量太大,如果钢丝太长有虚位必须限位,一般塑料扎带拉紧剪到只留头子,固定到机身上拉杆钢丝从中间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