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300元那个飞控可以用普通电调和无刷做四轴吗

楼主(2012-01-01):
现在有个KK的,能不能直接上XA飞控,现在这个控这么便宜,可以出手买一个了。

网友:
可以使用普通电调

楼主:
说实话,比玉*和F*强在哪里,强多少

网友:
什么时候正式 出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比玉*和F*强在哪里,强多少
不会比他们强多少,但是XA的是商品控,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可以少很多。比如兼容性或者什么的,都是比较成熟的。

楼主:
目前,玉和F不是也陆续解决了一些玩家发现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呢。就目前玩的程度也够了吧。

网友:
静观不语。

网友:
降价了么?这么便宜?

网友:
关注下,也关心这个飞控能不能兼容普通的电调和电机
话说这个300块的飞控是XA公司的换购产品,也就是从模友手中收回又重新刷程序和贴标的
能兼容好赢电调和郎宇电机吗?
如果可以的话考虑入一个玩玩
毕竟价格和其他的也没有差多少了

网友A:
xa的电调貌似用其他的飞控如兔子和f就不工作了,只兼容自家的飞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的电调貌似用其他的飞控如兔子和f就不工作了,只兼容自家的飞控吗??

XA电调在我的玉兔飞控上使用的十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