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老鸟

楼主(2012-01-01):
最近想入汽油机 看中了全球的46级J3想搭配15CC汽油机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好像汽油机最小是26cc的吧?

网友B:
我有一架,做工比较差。

网友C:
也想知道!

网友D:
甲醇的级别和汽油机的CC不是这么换算的 我记得以前有个帖子 可以去看哈

网友E:
翼展1.6M的教练机配15CC汽油机应该是机器偏大了。安装可能存在问题,重心估计也需要调整。我的1.6M水上教练机用60级4冲甲醇机都很好飞了,对于不穿水鞋的飞机需要的机器更小。

楼主:
那么用全球48级J3呢 翼展1。8米

网友F:
发动机有点重,动力有点弱。46机这么小还想上15cc汽油(块头就是90甲醇机的块头,还重些)。
最好找120甲醇机上20cc汽油,或者稍大点对付着飞,或者30cc上下专用的汽油飞机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