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HRS V2 减震海绵的事实澄清会

楼主(2012-01-01):
刚装的米6非常难飞,表现为很难控制,空中抽动,折腾两天也没调试出来个所以然。今天给老A抱怨,提到一个小细节,结果被数落一顿。
装AHRS时用了以前剩下了的那种减震海绵,没有使用V2带的红白双面胶。。。。居然是这个原因,马上换上,效果很明显。客厅马上可以小范围悬停。看来V2的硬件是有升级的,已经不在适用以前的海绵减震。特此提醒跟我犯一样错误的人 - 新版V2切记换护垫。

网友:
最后两个字是亮点

网友A:
AHRS-S V2 与 AHRS-S 的陀螺是不一样的 。
AHRS-S V2陀螺的抗震性能好,所以外部减震措施就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HRS-S V2 与 AHRS-S 的陀螺是不一样的 。
AHRS-S V2陀螺的抗震新年好,所以外部减震措施就简单些。

火星用了老AHRS的减震棉,没有增加效果,确起到了反作用。
为什么呢?

网友:
说是v2的减震简单些,那应该代表对减震要求低和兼容性强啊。
现在火星说的情况确实对减震要求高,兼容性差,一定要用特定要求的减震材料才可以。不管软点或硬点就出问题,还是简单了的结果?
我不懂,瞎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是吃细粮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星用了老AHRS的减震棉,没有增加效果,确起到了反作用。
为什么呢?

我也很好奇,想了半天,大概类似有些车子悬挂太软,结果驾驶员路感不清晰,飞控搞不清自身的姿态了。

网友:
汽车悬挂,不能太硬,不能太软;飞控减震,不能没有,不能太厚。

网友C:
v2  陀螺仪的 灵敏度  较老版的 低
老a  能不能拍张里面的照片  给我们欣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2  陀螺仪的 灵敏度  较老版的 低
老a  能不能拍张里面的照片  给我们欣赏下

敏感度低反而是V2比S版提升的一种表现?
我是外行,但我怎么觉得提高姿态控制的抗震性能并不等于降低陀螺仪敏感度呢?谁给我扫扫盲?然后敏感度低了,抗震强了,减震还不能放太软了。。。看来我要学的还是有很多啊。谁来帮帮我。

网友:
机械减振措施一般针对加速度计作用较大。我试过单给陀螺仪减振机器抗气流扰能力明显下降。

网友:
 护垫……我还是给你推荐ABC。。

楼主:
是不是不同的陀螺对不同的环境有要求?

楼主:
ABC是什么

网友:
是有点不懂,这东西也敏感了点,加了减震棉反而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此物乃WSJ

网友E(2012-02-01):
不同的芯片可能对应的不同的算法和不同的减震措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