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的免焊无刷电调最合适的是可以用哪一种的?要2801的

楼主(2012-01-01):
genius cp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居然正飞主电机高度调到地上,才多少个起落,坚定了我升级的决心,可是焊接的实在是。。。敢问有没有合适的面焊接的无刷电调?

网友:
华自家的双无刷升级套装

网友:
我没买 cp就是嫌改的麻烦

网友:
除了华科尔的电调,应该还有其它牌子的免焊接无刷电调,很难说那个是最适合的无刷电调。我试过华科尔LT尾电调,也试过另一厂家搞的三款免焊接无刷电调样品,但是不知道这个厂家的东西什么时候才上市。
双无刷电调

这款和使用在MCPX上的那款6A免焊接无刷电调外形一样,当然也是同一个厂家搞的东西,不过这款只能用在genius cp上面。这个帖子的cp就是使用了这个电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3118

还试过一款可以在MCPX和genius cp上面使用的10A三用无刷电调,不过这款电调估计上市的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当中红色的那个电调淘宝上好像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