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三轴就不能飞吗?

楼主(2012-01-01):
:loveliness: 如题新手求解释无副翼没有三轴用一般的陀螺能飞吗?

网友A:
能飞,但是姿态很难稳住,需要技术很好才行

网友B:
不能,普通陀螺仪只是二维平面的。三轴相当于一个电子副翼。

网友C:
可以,只是很难

楼主:
谢谢各位可以理解为勉强能飞很难控制是吧

网友D:
可以的,详见阳台侠

网友E:
可以飞的,飞多几次的钱就可以买vbar了

楼主:
 拿我的山寨250试试

网友F:
可以飞,非常灵活,我MB没有回来的时候用无3轴的PRO飞过,差点炸机,非常灵活,舵量好大

网友G:
小舵灵活.大舵迟钝...以前没有三轴的时候我搞过.

网友H:
飞调好了还是可以的就是受到风的影响就惨了,而且舵量一给就整个乱掉了

网友I:
我帖子里面有视频,自己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