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ZYX,效果很不错。。。▲(补图)

楼主(2012-01-01):
我的500经过在天台10多块电池的调整,今天终于去外场测试,只飞了2块电池的航线,效果很不错。。。

因为我是刚从有副翼过渡过来,怕不适应,所以机子已经给我调成接近有副翼的手感,很稳定,不飘,可以脱控10多秒吧,自旋也不太跑偏,尾巴锁得很好,摆尾时又可以迅速停下来,不回弹。。。可能是主旋没有多余的机械结构,虚位接近0,机子真的很稳:loveliness::loveliness:

还要说一下的是,ZYX可以设置的参数很多,每个轴都有感度P、感度I、感度D可供调整,所以想调成什么手感都可以,这点要赞一赞!

我的锁尾舵机是:蓝箭的D26015MG。下面是我的“高级设置”,供各位参考:

红圈是亮点

红圈是亮点

红圈是亮点

红圈是亮点

网友:
这图片感觉怪怪的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三轴尺寸如何装在250上是否好装 是不是还要买那个设置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三轴尺寸如何装在250上是否好装 是不是还要买那个设置卡啊

我没有250。。。

有手提电脑就可以省掉那个设置卡,不过外场带手提不够设置卡方便。。。

网友:
 我也弄个玩玩装不进250就弄450

网友B:
蓝剑的舵机

以前是很烂,现在不知道如何

网友:
蓝剑伺服机还可以的说

网友:
标题

支持一个。

楼主:
ZYX用了薄铝板避震。。。

大浆夹初装时,认真调好0度位置,刻好标记,以后就省心了,量角器都省了。。。

RJX的大浆夹好用,夹面是个平面,量角器直接放在上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很烂,现在不知道如何

我就是冲着它:钛齿轮、窄带、空心电机、不到200元,才买的。。。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

网友:
好想有一架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的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的500

杂牌500。。。已经给我改的面目全非了:自制“玻纤、双面覆铜、2.0MM”侧板,简称“黄金侧板”。。。1MM厚的“不死”铝尾管。。。 飞越的多种铝件。。。 刚上的RJX旋头。。。 最终的混合体一样好飞

网友:
好机   哪天上个视频给大家欣赏一下多好

网友D:
是传说中的设置陀螺仪的时候要数灯数的睡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传说中的设置陀螺仪的时候要数灯数的睡觉吗

我可不想数灯,所以买了USB线+手提,设置已经傻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