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用2801pro的吗?开定速的请进 谢谢拉

楼主(2012-01-01):
用2801pro开normal模式下开定速油门曲线怎么弄呀?就是设成一条直线吗?那0点怎么弄呀?岂不是一开机就缓启动了  还有怎么降落呀?

网友:
第1点设成0。
开了定速后转速高,但螺距是可以变的,当然能降落啊。

网友:
楼主用什么电调定速的?铂金?凤凰?35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盈铂金40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呀   第一点为零 那第二点与第一点之间就不是直线呀   第二点相当于横轴的20% 的位置呀 这样就是0到20%之间不是直线呀

网友:
铂金的定速模式不是默认超柔和启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超柔和启动我知道,我想问的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不是直线那定速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油门不归零是启动不了电机的啊

网友:
楼主设置个2个模式吧,一个是慢慢提升到你设定的油门量,一个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柔和启动我知道,我想问的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不是直线那定速是什么意思呀?

第一点为0,从第二点开始都是一条水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