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充电器问题-多多关照

楼主(2012-01-01):
过年买机子 T-REX 600EFL PRO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打算买3300mAh 40C
电池
问下什么
充电器
好点 在不影响电池寿命的前提 性价比高点
我最多也就是2组同时充电 最好500-800之间 如果这个价位没有好的 1000左右也能接受 老鸟赐教

网友A:
pl6或者pl8吧,不然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充的慢死了

网友B:
PL8没必要。这种小电池随便一个普通的250W充电器就能3C以上充。Maxpro,Hyperion之类牌子都有。

网友C:
看你有多少组,如果几组一起充还是大功率的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我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多2组把 在不影响电池寿命前提 性价比高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多2组把 在不影响电池寿命前提 性价比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