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MZ MZ-FM 72M段高频头 改全频段 成功

楼主(2012-01-01):
FUTABA 14MZ MZ-FM 72M段高频头 改全频段 成功
手头上有MZ-FM 72M,10频段日本区域用的高频头,找了找没有专门改全频段
的文章,于是就网上搜罗,好在在国外网站上有详细的改造说明,立马动手,
自己改,很顺利,修改成功,改为了50频段全频段高频头了。
说明:
1.因为是对高频头内部的存储器的读写,所以要下 载读写软件PonyProg,通过
  串口进行读写操作
2.整个读写电路是直接通过RS232串口供电的,所以使用的电解电容不能过大,
  5V稳压器也要使用低功耗,静态电流小的稳压器。最开始我使用了100uF电
  容和7805,结果直接导致读写失败。后换成22uF电容,78M05后,读写正常。
  当然,直接接入一个5V电源也可以,就是多了一个5V变压器,稍微麻烦点。
3.因为国家区域的发射频段都不同,在14MZ上不能直接修改(我没找到),必
  须先把14MZ的版本降级为1.31版本后,用T14mzUtility工具修改国家区域后,

  才能修改为对应的发射频段。具体的国家对应发射频段请参照下面贴图中的
  内容。修改好国家区域后,再升级到最新版本,这时就能使用改好的全频段
  高频头了。
3.14MZ的降级和T14mzUtility工具的使用请自行搜索,网上有详细说明。
4.估计其他各频段高频头的修改方法都一样(手头只有72M段的高频头),有条件
  的也可以参照试试。估计问题不大。
好了,请直接参照下面贴图内容吧~~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读写电路图

读写电路图

楼主:
万能板搭电路~~

楼主:
高频头连接1

楼主:
高频头连接2

楼主:
高频头连接3

楼主:
接口定义

楼主:
日版10频段

楼主:
设定国家区域1

楼主:
设定国家区域2 美国

设定国家区域2

楼主:
设定国家区域3 美国72M

设定国家区域3

楼主:
美版50频段1

楼主:
美版50频段2

楼主:
美版50频段3

楼主:
PonyProg 读写数据

网友:
技术文章,我也搜过国外改全频的方法,只是觉得没什么用,就算了

楼主:
刚刚实践,发现改到台湾区域后,日版2.4G高频头提示不配套不能使用,看来2.4G高频头内也含有区域信息,不同区域不能互用~~~

楼主:
重要补充:

原来一一对应区域代码表

这个必须与遥控器的区域代码相对应,那么高频头才能被正确识别。

另外一种区域对应代码表

这个代码表就是把第一个字节改为【8】,这样一来,一个万能的高频头的改好了。
它能够使用在任何一个区域的遥控器上。而不需要改动遥控器的区域。

网友(2012-04-18):
能帮我改一下吗?

网友(2012-07-02):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违规的。大陆地区不让用。由于和某些设备冲突。当心失控

网友:
有沒有辦法可以將35M的高頻頭改到是72M的 ?
如果有就好了 !

楼主(2012-08-26):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硬件决定了工作频率,即使软件改了,硬件没有改,还是不能使用。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可惜我没有这个控。

网友(2019-06-20):
还可以请你帮忙改吗?

网友(2019-09-10):
为什么修改后还不可用是什么问题呢?
PonyProg2000 读出数据为 0c 0c 这个是什么概念,高频头是HK区的?麻烦大神了。

网友(2023-05-15):
改第一个数据到8A,其他数据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