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流调不上去有可能是哪方面的 ...
请教高手,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流调不上去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楼主(2012-01-01):
如题,自己知识有限,请有经验的高手谈谈自己的看法,在此谢谢!

网友A:
只能推测下,驱动电流由内外因限制
外部环境电压是第一要素,驱动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是第二要素,电压不够,门都没有,驱动电流上不去,窗子也没有了
内部环境功率驱动部分的电压输出能力和电流输出能力是第一要素,控制部分对输出电流的检测控制能力是第二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