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II与RD721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2-01-01):
最近买了一只RD721,但是失控保护一直不能设置成功;
在我的印象里面,与RD921对频设置成功后,再设置失控保护,在
遥控器
油门最大状态下开控,
电机
是不会转的。
设置步骤是:
遥控器油门放在最低;
1、插对频线;
2、插接收机电源,接收机快闪;
3、拔掉对频线;
4、按遥控器对频按钮,开遥控器;
5、接收机慢闪,然后指示灯常亮;
6、关接收机电源;
7、关遥控器电源;
但是DSX9II与RD721按照以上方式操作后,如果遥控器油门放在最大状态,开遥控器,马达会以最大油门转动,起不到保护作用,不解!
请大侠支招!

网友A:
抢个沙发,也想听听

网友B:
失控保护好像是失去遥控信号时的保护吧,把油门开到一定位置后关控,油门就到失控保护的位置,即你设置的油门到零,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你的意思不是失控保护,失控保护是丢失信号后的保护………你说的意思有的控有这个功能有的没有,但是一般电调都有这个油门保护

楼主:
我的DSX9Ii配合原装的RD921,好盈40A电调,就有这个功能,主要还是为安全着想,当油门在最大位置时,开控,电机是不会转的。
但是现在的RD721,好盈60A电调,死活没有这个功能,郁闷了!

楼主:
其他设置过相同设备的魔友解答!

网友C:
你用原来40A电调和RD721试试有油门保护没?估计是电调问题不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D:
电调保护=>电调开机时油门不在0位上电调不启动
控的失控保护=>接收未收到讯号时 接受自动将各舵机讯号回到"失控保护状态位置"
"失控保护状态位置" 设置方式 (JR 2.4G)
对频时各摇杆的位置就是"失控保护状态位置"
所以对频时如果油门位置不是在最低 那一失控油门就不会再最低
你的问题应该
1.先做油门行程校正让电调确认油门最低位置
2.将油门位置放到最低、然后跟接收重新对频一次

网友E:
是电调问题吧
楼主估计换了个电调误解是接收和遥控的功能了,我天地飞六A曾经最早那个遥控,也有这功能

网友F:
721失控保护很简单的
你把遥控器的各项设置调整好后 油门最小后从新对频 对频成功后就完成失控保护了
实验时 你可以把控的舵角和油门调到任何情况 突然关控 飞机就会油门最小 各个舵面也会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