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铣床这个搭配合理么 请指教 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2-01-01):
diy铣床这个搭配合理么  请指教

现在的问题是 十字拖板不能靠近立柱  太远了  郁闷

网友:
把立柱抬高一些就行了

网友:
立柱背面铣平,那个东西装后面去

网友:
加大底板, 连接块装后面.

网友:
太羡慕了,能找到这东东。
做个底座,抬高滑台,就可以靠近主柱了。

网友:
这个靠山大了点

楼主:
可是装背面  刚好被两根筋挡住了

还有请问   我为了加工这些刚买了bf20   bf20啃得动这些东西么?

网友:
这个当立柱如何

楼主:
实心的?     我看窄了点  装线轨浪费了吧   回路铸个空心的   我的图上这个 就20多kg了  宽度100mm的样子  高度800mm的样子

网友:
看燕尾做的立柱很长, 不仅铣头可升降, 也可以让十字滑台可升降. 这样就可以做个车 铣 钻 磨全能床了.

网友:
l楼主的十字拖漂亮 多少进的 还有吗

网友A:
太精品了,小弟觉得T槽可以水平放置当作X轴,和一个NSK的成品滑台组成十字滑台,另一个NSK滑台做Z轴,这样可以加工比较长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精品了,小弟觉得T槽可以水平放置当作X轴,和一个NSK的成品滑台组成十字滑台,另一个NSK滑台做Z轴,这样可以加工比较长的工件。

这个我有想过  就是没勇气做

网友:
 那个十字台好面熟~~在淘宝上LOOK过~

楼主:
淘宝上我也见过  是ab轴   我这个是a轴

网友:
立柱是卧铣床的悬臂。

网友:
立柱反过来或者损失点立柱高度可以吗

网友:
强J胚子,看样子是大动作

网友:
立柱够高的,将立柱沿底座后边缘下沉,角尺块装在底座底平面与立柱的夹角间

网友:
立柱长度肯定是够了,太长了也没必要,建议将这个十字滑台垫起来与立柱的燕尾卡在一起

网友:
显微镜 不少
有成色好点能用的没有  出让一个

网友B:
比较赞同铣个垂直带内燕尾底座,立柱插入可手工升降,充分利用高度

网友:
龙猫真能搞到好玩意,在这里把你BT40铣头上个图片,咱参谋一下,我刚又拍了两个BT40-ER32——150的 , ER杆的主轴计划阑尾了

网友:
这样的配置感觉不伦不类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赞同铣个垂直带内燕尾底座,立柱插入可手工升降,充分利用高度

这样就是个变形金刚坯子,羡慕那立柱.

网友:
这立柱可不好找。卧铣的悬臂貌似不便宜吧。旧的也不多。

楼主:
我打算把立柱和L块固定的地方用bf20铣掉燕尾   铣的步骤是先把燕尾放下面 利用那个平面   吧背后有漆面的地方铣出来一个足够固定的平面,然后倒转过来 固定,就可以铣一段燕尾,洗掉以后 学着bf20固定的方法在立柱上打四个洞,用这四个洞固定到L块上面去。在吧L块固定到底板上 底板采用和nsk十字滑台一样宽的长条型钢板。
但是这个离得远的问题 我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启示,  貌似只有让立柱下面留个空档出来才能很好地解决,要不然再找个合适的接驳件 搞成爱富尔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