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把我的小车床改数控,请教一下电脑端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1-01):
软件、硬件都想问问,呵呵,诸位指点一下吧!

想要改成不用换挂轮就能车丝的

网友:
MACH 3 有车的

都数控了,还用啥挂轮啊

楼主:
学习了【忘记咪咪】发的数控车之旅帖子,明白了软件需要车床版的MACH3、CAXA数控车,硬件上可以只要控制两个轴,主轴只要测速,可以不去控制。
春 节期间估计会有时间折腾一下,呵呵。

哪位朋友有这两个软件可以给发个吗?多谢了!

网友A:
听说要用上

autocad

ug

powermill

mach3(最好买维宏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要用上

autocad

ug

powermill

mach3(最好买维宏卡)

CAXA数控车软件 加上 Mach3的加工策略 基本能应付大多数加工。

Mach3 和维宏卡 两码事

Mach3就很好用

网友:
没有用过MACH3的车功能,但感觉你应该准备的软件有这几样:

绘图软件:比如AutoCAD、UG、Solidworks、ProE之类。三维制图不推荐AutoCAD。

生成刀路所需的软件:PowerMill、ArtCAM、HyperMill什么的。但是并不清楚哪个更适合车加工,这个需要高手补充了。

CNC并口软件:MACH3、EMC2、TurboCNC等。虽然似乎Windows平台下只有MACH3可用,但推荐有机会可以尝试下Ubuntu配合EMC2。这后两个软件都是开源的。

软件准备好了,然后只需要你的电脑上具备并口就可以玩CNC了。CNC控制软件并不需要很高的硬件性能,只需要稳定。并口输出在一般情况下是能满足需要的,但偶尔还是可能会出问题。像维宏卡一类的运动控制卡就好多了,但毕竟用Windows平台依然不够完美。刚开始玩的话,就用并口吧。

网友B:
楼上的会把人家吓回老家去的

车床不是铣床 不建模 也能加工大部分零件

我说过CAXA数控车软件 加上 Mach3的加工策略 基本能应付大多数加工

最多加上 CAXA的绘图或者AutoCAD绘平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会把人家吓回老家去的

车床不是铣床 不建模 也能加工大部分零件

我说过CAXA数控车软件 加上 Mach3的加工策略 基本能应付大多数加工

最多加上 CAXA的绘图或者AutoCAD绘平面图

啊……只需要平面图就可以吗?那就容易多了。

网友:
搭车问

也正想改数控车,但是想用USB接口的卡,用MACH3,之前听说USB接口卡在车螺纹时会有问题,请高人推荐个,谢谢

网友:
手扳车床改数控正在进行中。

网友A:
论坛里一大堆改数的模友!     有成功的、有放弃的、有改后随手大出血转卖零件的、更有观望中毒后摇摆不定的!但好像没有谁详细讲解过模友diy用 数、普车铣间的优缺点?  有好些(老人、年轻人都有)只懂手车的改数后,对编程、制图等无从下手,做不出东西来,途增烦恼!(毕竟现在改数环境成熟,商家林立,小至螺丝大至成品,都应有尽有,花钱一切就有可能)给他个标注图纸就能快速做出工件,而拿着现成的图纸再输入电脑制图出工件?这不是一个时间对比级别的吧?〈难道改数的都是玩微雕刻的模友?〉有导师能现身讲解一下个中因由吗?   什么条件下改数能物尽其用?什么能力和条件下的人不适宜改数?(当然钱的因素不作讨论)它们之间的diy 优缺点对比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一大堆改数的模友!     有成功的、有放弃的、有改后随手大出血转卖零件的、更有观望中毒后摇摆不定的!但好像没有谁详细讲解过模友diy用 数、普车铣间的优缺点?  有好些(老人、年轻人都有)只懂手车的改数后, ...

数控不讲究操作技能,而要求具备软件知识。或许脑力投入上两者差不许多。

数控制品形状大多精确,但DIY数控设备调试阶段比较繁琐,极易出错。很多人止步不前就是毁在调试上,而不是画图上。

数控可以实现无人值守,而且效率更高,但要求设备运行足够稳定。其实新手级数控设备即便不够稳定,也很少需要动手了。人力的节省得算是最大优点。但毕竟电脑不如人脑会变通,万一中途中断,有可能制品就废了。

总之,对制品有更高要求的、想节省人力的、想提高效率的,就适合改用数控。但发现或意识到付出劳动与收获价值不符的人,可以放弃。

楼主:
 我是比较懒的人,适合数控

网友(2012-02-23):
我也想改.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