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G450完美安装260MG问题

楼主(2012-01-01):
看了火星先生的帖子,但是部分细节图看不见,还是不甚理解。后面的那一个舵机好处理,前面那并排的两个舵机的拉杆怎么也无法弄垂直,无论球头朝舵臂里面还是外面都是斜的。因为中间那根铝柱的拐角是弧形,导致260MG怎么也无法向前推进了,所以导致拉杆无法垂直。是不是呀打磨掉舵机耳朵旁边一点点啊?这样就不是无损安装了啊。
上图,以图为证。

楼主:
是我安装问题,还是TG或者260MG尺寸变了?

楼主:
没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完美安裝方法

舵机安装孔的位置使用垫片垫高

舵机安装孔的位置使用垫片垫高

下方安装孔位置用支架压实

下方安装孔位置用支架压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注意我的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2个260MG并排的宽度,无法再向前靠了,因为前面是个弧形拐角,要想垂直的话,舵机必须还往前面去。如果还要往前去的话,就必须打磨下耳朵的侧边,使耳朵整体宽度变窄,如此才能使舵机往前靠,但是这样就称不上完美安装了。
希望能看到你如我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一样的,从铝板下面拍260MG的图片,呵呵。多谢!

网友:
你的 舵臂球头装反了

网友:
舵机安装孔的位置使用垫片垫高,这个很重要

楼主:
球头无论正反装都是斜的,我这样装得话斜得没那么厉害。舵机安装孔的位置使用垫片垫高,是指上舵机耳朵在舵机耳朵和安装孔之间垫垫片吗?垫垫片的话,整个舵机要向后移动啊,不然根本没有空间来插垫片进去了,不知你注意我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没,整个舵机如果不打磨耳朵侧边的话已经无法向后移动了,因为那个拐角是圆弧形,变窄了。

网友:
我把机身那地方磨成直角,机身金属磨一点不影响强度。

网友:
你仔细研究下图片什么不要改能完美安装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求解释。

网友:
 听说TG是好飞机。师路新年换新飞机。

网友:
多少要点垫片调整啦  另外你球头反了:loveliness:

楼主:
哎。。怎么都不仔细看帖啊,我知道球头装反了啊,装前面斜的更厉害,所以我就装后面了啊。我也知道要垫垫圈啊,问题是垫垫圈整个舵机要向前平移啊,请各位仔细看我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那个铝合金的拐角是个圆弧,导致左右空间变小了,舵机无法再向前平移了,除非打磨舵机耳朵或者打磨铝合金支架拐角变直角,否则舵机根本无法平移了啊。

楼主:
不纠结了,纠结个P,一把锉刀,5分钟,搞定!

网友B:
这问题,我早就问过了,260能装上,但真的不能说是完美。

网友C:
分享我最终处理方法。
第一,把图1和图2拐角圆弧处用矬子挫成直角,这样舵机就可以并排移动到靠着那根横起的铝柱。
第二,在舵机上耳朵垫东西,由于间隙较大,普通垫圈无法满足要求,可以使用螺帽,我个人用的是炸掉的波桨安装孔卸下来的铜环,然后自己打磨厚度。
第三,将舵机安装铝件装在铝板下方。
最后说一句,这还真不算完美安装。

网友D:
楼主完美主义情结太重啊……哈哈。改!

网友E:
今天刚装上 根本没法无损舵机装上 我认为所谓完美应该是不做任何改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