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的简单方法(草稿未完工)

楼主(2012-01-01):
草稿(未完工)

楼主:
先睡觉了

网友:
对头有什么简单方法?就是熟悉舵面之后多练
我还真不信有速成

网友:
迷茫,还真是为完工

网友A:
我是从2个侧面航线开始学会的。。。慢慢的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2个侧面航线开始学会的。。。慢慢的就会了。。。
我是先对头才侧面的

网友B:
方法就是对尾会了后用空间思维多思考,把模型反过来形成空间概念,想多了练多了就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就是对尾会了后用空间思维多思考,把模型反过来形成空间概念,想多了练多了就不会错了

同意

网友:
打舵和对尾相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