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直驱开始成熟,对多轴意味着什么?

楼主(2012-01-01):
电直直驱开始成熟,对多轴意味着什么?
最近2个月5imx的直升机直驱越来越多,对多轴是不是意味着3轴、2轴会流行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390&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还有一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不太懂,为什么4轴噪音这么大,是因为有4个螺旋桨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1101&page=1#pid7209473

网友A:
四轴也可以倒飞。。。。

网友B:
科技进步太快啦 !

网友C:
这个只是设计问题,再说最好还是等直驱功率重量比等同于电机加减速器的时候再说。
对多轴的影响就是,以后一轴会流行。
个人试验固然不错,还是等实际产品上市再说吧,现在的机身没有直驱专用的。
所以至少两个大牌出了直驱,再说什么成熟吧!
四轴噪音应该是桨的问题。我觉得上四只APC 13x4W可能会好些,要电动宽桨叶的,这个3D专用,适合四轴,还要低转速使用,估计噪音小点,因为桨硬。

网友D:
变桨距应该是四轴的发展趋势,就等成熟产品面世了

网友E:
变距的话,就用一个电机来驱动,加上四个舵机!那是不是可能倒飞?

网友C:
买四个直升机尾桨总成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