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顺时针自旋 求助

楼主(2012-01-02):
本人新手,购入911一周,炸了n次后发现机头开始右旋,且较明显。
每次上新电飞,前几秒不明显,飞一会儿机头就开始明显右旋,幅度很大,微调到底也没效果。。。。。

目前jj状态如下:
换了金属十字盘和悬翼头,做动作稳定性增加,续航力降低,
消除了高低桨,并用胶带做了平衡,jj悬停较稳,各方面都很顺,只是右旋仍然厉害。。。
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想将尾桨稍做修剪 减少风量 不知是否可行?
ps: 上电后是放在水平面上待jj校准的

望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换尾电机

网友A:
3块钱一个,我买了5个,现在都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块钱一个,我买了5个,现在都用完了

3块一个? 麻烦给个连接可以吗?

网友A:
你自己找啊,6MM的空心杯电机,淘宝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找啊,6MM的空心杯电机,淘宝多的很

ok 谢了
但机头右旋应该是尾桨转速过高啊 尾电机什么故障会导致转速过快?

网友A:
晕,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多半主板坏了,要不再换个尾电机试试,我现在也没备用的了,要不你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多半主板坏了,要不再换个尾电机试试,我现在也没备用的了,要不你先试试

好的 谢啦!

网友:
,多半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