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之微型四轴(pcb图片)轴距70mm,第一次画pcb,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2012-01-02):
第一次画pcb,来个mwc强制缩小板,暂时只有6dof(itg 3205+bma 180)。懂画图的大虾帮忙看看喽~~

楼主:
电容之类的位置没有调整,只是放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
期待LZ早日完工 造福模友

网友:
你的电机、电调和桨打算怎么选啊?

楼主:
电机是7mm空心杯,电调自己做,直接集成在板上。桨是60mm左右的,唯一麻烦的是电调是pwm调速,需要改代码

网友:
先放个有刷的电机上去试试,不行了再换空心杯。空心杯的电机按现在的电调的程序直接就可以用的。

网友:
请教一下楼住的QQ!我的是1599225

网友:
标题

电调部分可否独立出来做成一块单独的板子?
一是可以两块板子叠起,减少面积。
二是可以用成品电调,好像看到过超轻有刷电调的。

网友:
电机和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吗?

网友:
楼主,有飞控的电路原理图和开源程序吗?还有电调的

网友:
电调做出来后,请给个详细的电路图和数据啊,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