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铸铁机】与【分体铸铁机】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低的那一块木板吗。

楼主(2012-01-02):
1:铸铁机如果不是一次整体铸造成型,而用螺丝去连接各个部分,是否体现不出铸铁的优势?

     理论参考: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螺丝是否就好比那最短的一块木板?螺丝本身是否是硬伤?

2:导轨一定要有靠山吗?只用螺丝固定不行吗?
     靠山是死的。
     靠山本身精度不够的话,不平行,不直。那导轨靠上去还怎么调节?

       一个不要螺丝,一个要螺丝,是不是很矛盾  新手问题......
       目前大量零碎理论学习中

网友:
一体当然好,复杂的结构浇注是个问题,加工是问题,运输是问题,成本是问题。
一靠还要有一顶,靠山不准不如就不要靠山了!

网友:
一般的螺栓连接螺栓轴向方向受力由螺栓承担,剪切方向受力由摩擦力承担,如果只用螺栓连接,需要仔细计算受力情况。导轨的问题也类似于第一个问题,需要计算。
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调整好了之后打定位销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铸铁机如果不是一次整体铸造成型,而用螺丝去连接各个部分,是否体现不出铸铁的优势?

     理论参考: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螺丝是否就好比那最短的一块木板?螺丝本身是否是硬伤?

2:导轨一定要有靠山吗?只用螺丝固定不行吗?
     靠山是死的。
     靠山本身精度不够的话,不平行,不直。那导轨靠上去还怎么调节?

1,的确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但你不会把短木板接长吗?用螺丝强度啥的会打折扣,不过只要设计得当也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最好当然是整体铸造,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加工条件,这才是难点
2,一定要靠山,这是我在实践中得出的教训。我开始的想法也和你一样,精度靠人去调节。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人是万能的,但总是要盘恒得失才能这个策略是否正确,调节精度会花上太多时间,尤其是在导轨本身就没有任何精度的前提下(我买来的导轨都是弯曲的,据说台湾日本的也是)。如果用靠山的话,精度主要取决于靠山,只要你找个精度高的加工手段来保证这个就可以了,用靠山方便维护,更换线轨之类的作业很方便,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分体整体的谈不上谁好谁坏,只要是通过理论计算,实际实践,能符合使用要求的就行,分体能行的话就分体,便于加工,减少重量。导轨靠山最好还是要的,加工母鸡好的话,安装导轨直接靠死,压板压好,就不用调试了。靠山平时加工用处不大,操作失误撞车就体现出来了,也便于维护

网友:
人是活的  设计和机器是死的。
用一颗螺丝会是机器的短板,可以多用几颗。设计不止是要看强度 加工这个设计要付出的代价。
靠山也同理。。。

网友:
谁不知道阿妈是女人

网友:
这些知识多学习点有用,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确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但你不会把短木板接长吗?用螺丝强度啥的会打折扣,不过只要设计得当也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最好当然是整体铸造,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加工条件,这才是难点
2,一定要靠山,这是我在实践中 ...

同情浴血前锋前辈,您的帖子我看了,那导轨确实是废铁啊~~~  那帖子我从头到尾看完了,同时也坚决顶你对于不良JS的英雄做法
我本人也有点完美主义,也同情自己一个
我在导轨,丝杆上坚决不惜花重金买好点的,现在问题是,如您那样,国内这情况,那些不负责任的JS给我加工不出来与导轨精度相匹配的靠山啊!!!!!
一肚子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

很直观

楼主:
如果非要用靠山的话,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比如让靠山自然成型。

进口好的导轨本身直线度是非常好的,(至少资料上标的很好~~)  现在假设我们相信了这个直线度。

我们把导轨调节并固定好后,沿导轨在一侧涂抹AB胶,AB胶干了之后自然形成了靠山...
当然AB胶肯定是不行的!只是讨论一下是否有类似的方法可行。

网友(2012-05-27):
挖坟到此,就说上两句。一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二是取决于装水的方式:扬长避短,把最短的木板在上面,水桶倾斜,应该也可以多装点。根本还是取决于智慧。要精度和大量制造,当然是一体式。

网友C(2013-02-09):
导轨一侧是不是有基准啊,我买的上银导轨没有啊

网友C:
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