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小弟一直在想飞油机如果接收断电该怎么办?

楼主(2012-01-02):
前两天就因为接收断电飞丢了一架飞机,眼看她冲入云端声音渐渐悠远。现在飞油的有阴影了,如果接收断电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没电的话失控炸鸡,油机本来就麻烦,每次飞之前检查好

网友:
失控保护断电就没招了呵呵

网友:
没办法了吧
无论是用UBEC供电还是普通接收电供电都存在突然断电的问题,油机震动大,电池开焊,插头松脱都有可能。电池加个防震软垫,经常检查插头里的针是否松。
失控保护也解决不了接收机没电,前期准备仔细些能减少些故障发生。

网友A:
如果看到油机断电,要做的就是关控,然后放入包中,上车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到油机断电,要做的就是关控,然后放入包中,上车回家

我失控那会就没这觉悟!跟个傻C似的找了三小时,累的跟什么似的,也木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