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遥控器的电池可以用平衡充充电吗?

楼主(2012-01-02):
如题,新手求解答。

网友A:
天七的飘过

网友B:
原装的电池没有平衡头的是镍氢电池,也不需要什么平衡,小电流串充就行,最好改装下那个充电器的插头,这样能插在充电器上充电

网友C:
平衡充也能充8fg的电池,设置成镍氢模式就行了,充电电流大小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