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 Pro 确实不适合航拍

楼主(2012-01-02):
2200 的电池,加上小的W150相机,悬停1分钟下来热的烫手,看样子必须V6了。

网友:
确实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 的电池,加上小的W150相机,悬停1分钟下来热的烫手,看样子必须V6了。

我用2200mah电池可以飞7分钟啊  电机、电调也不热啊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还好的吧。

网友:
没有装UBEC。。装上电调就不热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电调?电机?我450加300克负载,飞六飞钟,电机电调只是微热而已。

网友:
 不是吧 我以前就直接把相机绑在450 pro 的狗扑肉云台上,拍出来的效果除了像监视器一样,别的还好呀。

楼主:
就加了一个类似v6的航拍架和一个小DC,大概300克吧, 勉强悬停一分钟电池电压就是3.8左右。

不过有一点了区别就是这里今天38度室外,你们那里可能零下几度所以电机不热。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电调?电机?我450加300克负载就,我飞六飞钟,电机电调只是微热而已。

网友:
我的没事,,,,,,,,,,,,,,,,从没试过这事,,,,

网友:
中山哥可知楼主说的不是直机……

网友:
挂gopro 没啥问题

网友:
楼上级的陀机臂没装螺丝???????

网友:
我这里零下5度,飞10分钟,下来电机电调还是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