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打到底电机会不会停转?

楼主(2012-01-02):
新手。控一对上频
电机
就转了,关掉控电机才停,请教各位老手,你们的都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需要解答要先说明前提:
控的型号,电调型号,电机型号

网友B:
控上油门先最小再试,包括微调最小

网友C:
应该是动油门的微调了

网友D:
不对啊,假如油门不在最低应该无法启动

网友E:
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