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脑配置适合mach3吗?

楼主(2012-01-02):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脑配置适合mach3吗?

网友A:
绰绰有余,在买驱动板时要注意有的驱动板不支持笔记本电脑。

网友B:
似乎P3以上级别的电脑都能支持MACH3。但笔记本大多不行,忘了什么原因,笔记本的并口输出波形非常不稳定。

主板上如果有并口就能直接连个接口板,然后连接驱动了。如果主板接口上没有,有些型号的主板会在PCI插槽下方有一个并口的排针,可以用来接一个并口挡板。实在不行也可以直接去买一个PCI并口卡,大都是能用的。

解决了并口问题,然后就用MACH3自带的Drivertest工具测试一下,看是不是全绿条。如果不是,就需要去BIOS里面关闭C1E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脑配置适合mach3吗?1

你的笔记本有并口吗??

就是那个接老式打印机的25孔的紫色的D型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绰绰有余,在买驱动板时要注意有的驱动板不支持笔记本电脑。
谢谢,我的驱动版子也不知道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P3以上级别的电脑都能支持MACH3。但笔记本大多不行,忘了什么原因,笔记本的并口输出波形非常不稳定。

主板上如果有并口就能直接连个接口板,然后连接驱动了。如果主板接口上没有,有些型号的主板会在PCI插槽 ...
并口都有,有时间测试一下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