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50改造完成,顺便讨教动力配置

楼主(2012-01-02):
听人劝,吃饱饭,在热心模友提醒下,将电池位调整到原油箱位,为方便取放电池做了个斜坡,取电池还是有些费事,座舱之前没考虑好被挖了个洞,郁闷,凑合了吧
目前无电机状态是2270克左右,加上电机恐怕要2600克左右,本来要用的4260报废,考虑用双天4250 510KV,朗宇3520 520KV,银燕4020 522KV其中的一个,搭配6S 14*7桨,大电机只用过双天的,另两种不少模友都说问题多多,目前不知如何选择。
问题1:继续用4250,动力是否够用,目前用4250玩的轻木上单起飞全重2250克,再多200-300克就不知了,希望推重比接近1:1。
问题2:如果4250达不到要求,朗宇和银燕那个更合适些。
请了解大电动的朋友们踊跃赐教

网友:
标题

飞练习机kv值高一点好。当然,双天4250也可以飞。

网友A:
楼主没听说过有人用双天把电机壳都飞爆了?

楼主:
听说过4260有爆壳的,4250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听说过有人用双天把电机壳都飞爆了?

网友B:
下单翼练习机而已,4250配14寸桨极限拉力接近3800克,还不够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翼练习机而已,4250配14寸桨极限拉力接近3800克,还不够折腾啊……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