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螺旋桨

楼主(2012-01-02):
螺旋桨 我把一台3同小直升飞机拆了,准备做一台迷你滑翔机,但是现在那两个动力马达没有螺旋桨,请问怎么做螺旋桨呢,我现在什么材料都没,只有纸或纸皮,请问最简单的方法是怎么制作呢,

网友A(2012-08-23):
去买瓶可乐就有了

网友:
有点捡到个螺帽,用它攒台车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买瓶可乐就有了

参见: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532452
友情提示:用塑料瓶就好,不要搞成血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见: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532452
友情提示:用塑料瓶就好,不要搞成血滴 ...

带点攻击性可以相当战斗机了

网友(2012-09-28):
加个碳杆撑一下,会不会更不易变形(高速旋转中)?

网友C:
用雪碧瓶(蓝色塑料瓶)制作螺旋桨
我就是用大号雪碧饮料瓶做的,而且是变距浆。我用这个材料还是从很早做橡筋模型螺旋桨开始的,一般拉力小于100克的都用它做。材料用雪碧塑料片做浆的翼片,用竹牙签做浆柄,牙签从中点处截断,尖的一头劈开夹住浆片用101或502胶水粘牢,另一头插进用圆珠笔芯做成的塑料套管,套管与浆柄要紧密配合,但不要用胶水粘以方便调整浆翼角度,两浆柄夹住浆片部分长度要相同,且要从根部到端部渐渐变薄做一定的整形处理,插入套管部分也要相同 再在套管中点处打一个孔用来串动力输出轴。这样浆的硬件部分就完成了。做这个浆的关键点就是:桨叶要形状对称,曲度一致,重量平衡,还有桨叶角度要慢慢调整达到一致,转动时两片桨叶要在同一个旋转圆面内且没有振动。快60的老头子了,玩模型纯属消遣,没有数码相机也不会上图,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雪碧瓶(蓝色塑料瓶)制作螺旋桨
我就是用大号雪碧饮料瓶做的,而且是变距浆。我用这个材料还是从很早做 ...

很好的教程,谢谢。有一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且要从根部到端部渐渐变薄做一定的整形处理,。。?这个整形是指。。。?老当益壮,祝健康,快乐!

网友:
这是指桨柄夹住桨叶的那部分, 通过整形减少旋转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