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控关掉电机还会转,而且转速很高

楼主(2012-01-02):
天6二的控 XXD KV1400
电机
ZTW30A电调 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按照规范(航模第一条军规)应该先断动力电然后才能关控,为了防止意外,要先设置下失控保护,方法参照说明书

网友B:
要养成习惯——先断机上设备的电,再关遥控器!
有的机上设备在没有遥控器信号的时候会输出乱信号,现在开发的东西一般是让所有信号回中油门归零。当然,你设置了失控保护,那就另当别论了——按你设置的参数输出,一般不会设置成为油门是很大的。

网友C:
控都关了,代表你已经放弃控制权。
 你都不管,哪电机转不转,跟你没关吧?
搞不好飞机会偷偷飞走呢!

楼主:
我的灰机上木有装开关 这个 可以不

网友D:
犯了天条。。。

网友E:
控关了不就是失控么,失控的飞机干出点事啥谁也保不准。飞行时震动大电流也大,装开关就不可靠了。不知天62有没有失控保护,有的话就设置一下。即使设置了失控保护也最好先把模型断电再关控。

网友F:
玩模型用用脑子好不好,遥控遥控,控都关了,还摇个啥

网友G:
回复 楼主:
ppm制式的会这样的

网友H:
先断飞机的电,再关控。这是最基本的哦

网友I(2012-11-09):
大家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不是吗?

网友J:
重做一次 "首次对频",重点是控上所有微调摇杆回中,
但油门一定要拉至最低位。
陈伯

网友:
没调油门行程吧

网友K:
天6 II是有失控保护的,在接收机收不到控制信号时,例如关了控,接收机按照事前设置的失控保护动作输出,你的失控保护如果设置的是很大油门,那自然关了控以后就大油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