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改造的长城9958小电直,玩9958的魔友可借鉴。

楼主(2012-01-02):
入魔两月,先是美嘉欣的F27,玩了一个星期,觉得没意思了。购进9958,然后觉得9958操控起来非常不稳定(可能是本人技术问题),很飘,而且做大动作时感觉动不起来,于是东弄西弄,比如改窄旋翼,去掉平衡锤的,结果把主板弄歇菜了。于是又改入911,同时购入SIM600的模拟器练手(其实就是玩游戏,瞎练,至今没练出什么技术出来) ,飞了一段时间觉着911非常的稳,但911的平衡杆做大动作时会打到机头罩,且在收杆的时候JJ会先晃两下再停住,动作非常的生硬,那感觉和模拟器里的JJ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自觉非常的不爽。于是自行改装成无平衡杆的911,可惜失败了(自认为是工具有限,改装的精度差,有些部件做不出来,只能用一些现成的替代,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起飞后刷锅就是控制太灵敏一动就炸鸡)。再后来购入9958的主板修复9958,并通过对其改造,现在的小JJ已经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9958侧面

9958侧面

楼主:
在这两个月的入魔当中,本人简单的学习了一些直升机的知识和结构,并查看了很多的帖子,觉着将9958的锤子改成平衡翼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于是将锤子里的配重去掉,并用一些简单的材料自制了平衡翼,发现9958的操控是另一种感觉,比原来稳很多,而起飞起来比原来的灵活,动作也准确很多。材料包括一根吸管,3M的海绵双面胶、透明胶以及透明的玻璃纸,当然后来发现去掉原来的配重还是比较飘,而加上原来的配重又好像很肉,于是将阿凡达电直旋翼头的配重(比原来的轻些)加上,飞起来效果又更进一步。

自制的平衡翼

自制的平衡翼

平衡翼侧面

平衡翼侧面

平衡翼上面

平衡翼上面

楼主:
通过对9958的研究,发现原来它的旋翼控制结构如果将锤子改成平衡翼后便是贝尔和希拉混合的控制结构并且还兼有平衡锤的稳定性,该结构在做动作时,先是贝尔方式直接对旋翼进行控制,如果在做小动作时可以立马就见效果,然后稍微延迟一下后便有希拉方式进行补偿,这样便比原来的平衡锤做动作时有更大的幅度,同时还有平衡锤的效果在,于是只要一恢复控杆中置,小JJ马上就恢复稳定,这样既有航模电直的操纵感觉又有玩具电直的稳定性,非常适合新手练手用。

楼主:
接下来便是购入BLADE mSR 原厂平衡翼替代原来的平衡锤。换上后平衡翼后起飞时非常非常的稳定,但一动起来还是飘,不过电池的续航能力就长了很多,原来是平衡锤时大约只有6分多钟的飞行时间,现在居然能飞到7分半钟。

楼主:
然后再研究研究,觉得是平衡翼的配重或许不适合原旋翼于是又在平衡翼上套上一层热缩管,试飞后稳了很多,可是灵活度又下来了些。然后将平衡翼恢复原状,并对原厂旋翼的翼型做了一下改造,原厂的旋翼是外边宰里面宽,自我分析认为由于翼型的原因,旋翼内外产生的升力比较均匀,升力的合力在比较靠近旋翼轴心的位置,做动作时因杠杆原理力矩相对较小,若将旋翼改窄成宽度一致的形状,那么升力的合力就往外移动,旋翼做动作时产生的力矩就变大,飞起来就更灵活。而且由于原厂旋翼靠里面的宽度较大、面积也较大于是阻力也大,造成平衡翼的转速不足以致平衡翼对旋翼施加的平衡力不足,进而造成做动作时非常飘的原因。本人便将旋翼进行适量的裁剪打磨,最后装上JJ试飞,发现JJ悬停更稳,操控更灵活了,感觉和模拟器里面的小4JJ相似。当然因为旋翼变窄,以致旋翼的转速提高,下洗的气流速度也更快,对抗风性的提高或许也有一些帮助。

楼主:
还有头罩也有点问题,原来还是平衡锤的时候,发现头罩后面固定位置那块往后突出很多,通过实验发现也是一个弊病,由于精密度不够,旋翼转动时机身会有震动,头罩后面那块也跟着震动,于是对旋翼的产生的气流产生一定的干扰,造成乱流,对机身的稳定不利,剪掉后JJ比原来没剪掉的时候稳了一些。

楼主:
还有9958的锁尾不稳,本试将伟力911的尾桨换上后自我感觉锁尾比原来的稳了很多,或许是原装的尾桨和主板及尾电机不匹配的缘故,原装的尾桨的桨叶面积比911的要大而且形状没有911的流线型,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锁尾时造成尾电机力不从心。

楼主:
还有经过本人对旋翼的改造,感觉平衡翼和旋翼产生的反扭力视乎比原来的小了些,这对减轻尾电机的负担也有一定的帮助。
9958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从产品外观来看,其精细度觉着比伟力911的好很多,头罩特别的耐炸,其他魔友反映的旋翼球头容易断的弊端确实存在,但只要及时收油,其炸段的几率将大大减小,如果能自行将球头中间加条金属杆,那个球头就变成了不死鸟,当然经过本人的这样改造,由于平衡翼的质量比原来的锤子小了很多,在炸鸡的时候平衡翼对旋翼球头的拉力也小了很多,这样也减少了球头断裂的几率。
本人在此发该帖即是与模友们的交流,也是对后悔购入长城9958的魔友们打打气,同时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当然如果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瞎折腾(DIY)的精神,那么魔友手上的911或许也会是个宝的哦

楼主:
今日在家玩了9958后顺手用两手指提着旋翼头位置准备放回包装盒内,心里突然对手指上的晃动感觉有点怪怪的,于是就看着那个旋翼头琢磨了一阵。以前琢磨过旋翼和旋翼头相连接的轴和轴套,厂家的设计比较松动,一直以为这样设计是有其原因的,或许对飞行的稳定有好处,因为这个旋翼的轴是圆的但轴套却是方的。但回想起前段时间自己改911为无平衡锤和平衡翼的经过,其中有一次是将旋翼头改成贝尔直升机旋翼头的相类似的类型(其实就是自制成一个万向头类型的旋翼头),失败后又将自改的旋翼头装到9958上,飞起来非常的不稳定,就像一张纸在天上飞一样。而眼前的这个9958的旋翼头的松动情况不就像一个万向头,只不过这个万向头可活动的角度非常的小。本人通上面的那些改动都是想提高小JJ的稳定,但始终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飘,难道飘的问题出在这里。于是本人将该旋翼头轴套的上面的间隙内垫了一块小小的胶片(吸管上剪下来的小片片),同时发现旋翼头和不锈钢主轴之间也还有一点轻微的松动,于是又在旋翼头和主轴之间点了一点点的502胶水(不是直接点上的,而是使用绣花针点上一点502然后在旋翼头主轴套内稍微的抹上一圈,减小内径,干后再装上)紧固。装上试飞后,发现比原来的更稳定了,感觉一点也不飘了。然后再试着将原厂没改过的旋翼片换上,发现同样不飘了。此时本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小JJ发飘的主要罪魁祸首竟然是在这里(心想玩具的不精密真是害死人啊)。下面相片的白色箭头就是上面描述的部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辛苦了,不顶是种罪过啊

网友:
好贴,必须得顶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LZ很有钻研精神,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顶能折腾的

楼主: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长城9958主板起死回生了,哈哈 !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长城9958主板起死回生了),哈哈 !
本人的9958第二块主板又坏了一个多星期了,问题是无法和遥控器对频,自有一伟力911,用控和911能对上频,于是确定是主板出问题了,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便只有将9958废弃一边玩模拟器了。但本人的天分差,用模拟器一直没练出什么名堂,炸鸡不断,仍处于疲于应付阶段,而911那个锤子机飞得又很不爽,想购入新JJ但水平低又不敢下手,心里很是沮丧 。今天脑子里突然来了点感觉,反正是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坛子里有模友指出模型的电路板是没那么容易坏的,而本人喜欢瞎折腾,之前将9958的旋翼面积改小了,一直怀疑9958的主板是否因为本人的瞎折腾造成旋翼和电机及电路板的不匹配而烧坏了电路板(希望高手能指教),但在早两天本人看了有关电机KV值的相关帖子后,自觉加大电机负载才有可能烧板子,而旋翼面积减小后电机转速虽有提高但负载应该是有所减小才对,那么电路板应该是没烧坏。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本人只会一些基本的电子原理,不太懂得去深入分析故障原因,但感觉对不上频首先应该怀疑是晶振坏了。正好之前坏的那块主板不能锁尾,上面的晶振肯定是好的,于是立马开工,直接将晶振换上,通电对频......原来主板指示灯的慢闪变成长亮了。哈哈!!!!心里一阵激动,又可以飞9958了   同时却又非常的难过 ,干嘛9958的主板那么的羸弱呢,而911的板子千跌百炸且同样是瞎折腾过后都还是那么的硬朗。
接着是赶紧将原厂没改过的旋翼换上,虽然没有自改的飞起来灵活,起码先保证小JJ的电路板健康,身体棒棒才能干活啊!!!!
下面红圈中的元件就是晶振,上面标的数字是16.0000,淘宝上卖几毛钱,如果哪个模友的JJ是对不上频可以试试本人的这个方法。
还有本人第一块主板的锁不住尾的毛病,本人怀疑是陀螺仪被本人摔坏了,但感觉不好换。不知哪位能交流交流。
不知为何无法上传图片,显示为无效的图片文件,晶振就是主板天线后面那个银色筒状的元件。

楼主:
飞了一段时间本人改造的JJ后仍觉得不满意,原因如下。原厂旋翼+副翼时,因副翼的转速不足稳定性差些;而自改的窄旋翼+副翼时,虽然灵活但或许因旋翼面积减得过多,造成JJ在爬升高度时的速度又相对原厂旋翼的慢了很多,最大的问题在于悬停时的高度比较难保持(推一点油时就往上爬,收一点时又往下掉 ),年初四闲着没事又对原厂旋翼进行了修改,改后的效果很好。以下是改后的PP,有何不同请同志自行琢磨,在下就不再喷口水了 。

网友:
这个小机机不错,玩起来没什么成本,很耐炸,我玩的也是这样,把尾马达反装很好,电机温热。

网友(2012-02-01):
全都看完了,赞
请继续努力。

陈伯

楼主:
昨晚老婆大人在看报纸,本人在玩9958,由于最近操控技术有所提高,于是就将小JJ飞到老婆大人的头上盘旋卖弄卖弄 ,老婆再三警告我,让我将讨厌的“苍蝇”飞走,本人没理睬 ,继续卖弄。突然老婆大人发威,拿起报纸一把就将“苍蝇”拍了下来:funk:  幸好掉在了沙发上,当时就见到脚架飞到了沙发的后面,心想没事,不就脚架飞了嘛,改过自新就得了。哪知道去拾JJ的时候才看见JJ上的MSR副翼断了一边  ,心都碎了 ,这个东西可是花了68大元啊,差不多半架JJ的钱了 ,没法子了 。
       今日正好补休,闲着没事,干脆再做一个副翼,原来做的那个只是用来验证的,做得太厚了,而且感觉面积不够,没有配重的情况下不能与原厂的旋翼匹配,所以再做个面积大些、薄些的。至于要多大合适,本人没个准,也只是随手做全凭感觉,但绝对比原来的要大很多。
       先将平衡杆两头的配重去掉,并将两头上下都裁掉磨平。

楼主:
不知为何不能一次添加多图,只好一楼一楼的盖了
接着就是用玻璃纸做副翼了,裁好两块一样大小的长方形玻璃纸后两头对折,并用胶纸将对折后的接口用胶纸粘住,然后用一根合适大小的圆棍(原来做的副翼较厚,用的是竹棉签棍,现在是用一根直径约1MM的钢枝)靠着玻璃纸的中间线位置,并用手指将玻璃纸外侧的两边捻住(如图),然后用打火机在圆棍处加热玻璃纸软化成圆形,火苗要较快的向两头移动,不然就会像图中的玻璃纸那样给烧穿了,这样副翼就基本做好了,只等装到平衡杆上了。

楼主:
怎么讲副翼固定到平衡杆上呢?
本人是用3M的双面海绵胶纸粘上的,先将平衡锤两头磨薄到刚好有三层3M海绵胶纸的厚度,然后将三张3M海绵胶纸粘在一块,并裁剪成下图箭头所指处方框的大小并塞进去,接着便将副翼内侧大约1/3位置处黏在该处。

楼主:
最后就成如下的样子了,原本只是透明的玻璃纸副翼(上面绿色的胶纸是后来才加上的配重),个人觉得该副翼的面积已经够大了,做好就直接装上试飞,起飞时挺稳的,可是一飞航线机身就很难控制了,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晃啊晃,看来还是得加些配重,于是在两头缠上几层电工胶纸作为配重。

楼主:
有时折腾是值得的,本人该次所制的副翼效果很好很好,由于是用原平衡锤改的,球头之间虚位大大减少,而且做得非常的薄,还有面积也足够的大,所以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推杆后副翼所发挥的作用基本没有延迟,很是灵活。只是不知道抗风如何,改天找个有风天出去飞飞看效果

网友:
这个改得不错,呵呵!支持,改天我的也试试看!

网友(2012-03-22):
引用 楼主:
有时折腾是值得的,本人该次所制的副翼效果很好很好,由于是用原平衡锤改的,球头之间虚位大大减少,而且做得非常的薄,还有面积也足够的大,所以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推杆后副翼所发挥的作用基本没有延迟,很是灵活。 ...

楼主这个抗风性有没有试验?
等看结果

网友(2013-01-20):
有9958的顶上去

网友:
乐子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