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给小弟一个推荐

楼主(2012-01-02):
小弟想配一架450,可是不知道用什么件好,价钱1000左右吧,最主要空机要什么吖?中山兄推荐我舵机MD933,陀螺GY550或者GY650、或者二手GP750,尾舵GS9257/MD922,遥控器方面来个500左右,不过我已经看中了2801 pro(配接收),看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最好能够详细一点哦!先谢啦!

楼主:
在此先谢谢中山兄啦,我们也是老乡呢

网友:
中山给你配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弟想配一架450,可是不知道用什么件好,价钱1000左右吧,中山兄推荐我舵机MD933,陀螺GY550或者GY650、或者二手GP750,尾舵GS9257/MD922,遥控器方面来个500左右,不过我已经看中了2801 pro(配接收),看还有没有 ...

最大放宽到2000吧,俺是穷人,2000已经倾家荡产了

网友:
中山兄配的已经不错了,2000元只是起步,以后的配件会更多钱。钱不多先买架911玩吧。

网友:
2000建议二手区收高档货。

网友:
建议直接配齐不要想着一步一步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空机用什么

网友B:
天7
飞越空机
花牌2836 KV3900或号码特2835 KV3600
斜盘933
锁尾922 不要山寨9257短命,要想省心就正版9257
陀螺仪GY650或二手GP750
电池豹牌20C足够你用(容量稍缺,C数足够)
充电器SONY的5元减线电源*6就可以了(需要基本的电路知识,没有的话B6也行)
螺丝刀买飞跃12快一把的就行了。1.5MM*2 2MM*1 3MM*1
1.5MM的机身螺丝最好换成2MM杯头的
飞机的原配零件足够你飞到倒飞悬停,不要盲目的买那些升级件,初学者根本感觉不出来差距。
以上这些东西2000差不多够,但是后期投入起码也是2000左右的。。。没钱玩直机很痛苦的。随便炸一次不坏设备30元是最少了。入了直你会发现的包裹永远也收不完,东西永远买不齐。。。。。
我7月入直,投入5K左右了,不过半年后的投入明显比初期少很多,只要不换设备,每个月200快足够你炸了,2000起落以后这个花费还会更少。外加一条,不要心高,设备够用就好,追求最好的,今天MB 明天Vbar伤不起的。。米少玩直机就多钻研技术,米多可以体验各种设备的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一步到位吖,一件一件来更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7
飞越空机
花牌2836 KV3900或号码特2835 KV3600
斜盘933
锁尾922 不要山寨9257短命,要想省心就正版9257
陀螺仪GY650或二手GP750
电池豹牌20C足够你用(容量稍缺,C数足够)
充电器SONY的5元减线电源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得很好,很详细,真的万分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
飞越空机
花牌2836 KV3900或号码特2835 KV3600
斜盘933
锁尾922 不要山寨9257短命,要想省心就正版9257
陀螺仪GY650或二手GP750
电池豹牌20C足够你用(容量稍缺,C数足够)
充电器SONY的5元减线电源 ...

好像漏了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漏了电调吧

呵呵 忘了,电调 好赢飞腾40A就够了 花牌电机配12T齿 号码特配13T  我只用过花牌,号码特没用过。不清楚耐用不耐用,花牌电机有轴和轴承换,只要不烧,可以用很久了,而且换轴承和轴要比号码特的方便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450pro FBL的话,那些配件又怎么弄呢

网友:
PRO+无副翼暂时不适合你

网友:
2000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很新的新手,而且没什么钱的话,你可以这么配:
1控:2手的天7或者2手的DX6I   选择天7是因为使用这个控的人很多,有什么问题发到论坛上很快就有人能回答你,而且还是中文,对新手有帮助,功能也绝对够用,  选DX6I的理由最主要是接收机便宜,如果以后还想飞固定翼,多轴的话,建议用这个控,网上也有对应设置教程,DX6I唯一不足的就是滚轮的质量不好,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换,很简单,网上也有教程
2空机:其实新手也就飞飞悬停和航线,那么300多的山寨空机绝对够用了,如果有好的2手货,也可以下手。只要组装和调试到位,山寨的也很稳。如果一开始就买贵的空机,那你炸一次就是好多钱没了。
3:斜盘舵机:在我眼里,就算是12元一个的9克舵机,悬停和航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万一炸机,那塑料齿很容易就扫了,所以,你可以买便宜点的金属齿的,价格好象50以下肯定能买到了。不飞3D的话,任何舵机都可以。
4:陀螺仪:KDS 800 GY550 GY65O都可以,2手的很便宜,150以内绝对买的到。推荐2手的GY650 性价比很高,这个东西买新的没什么意思。
5:尾舵机,50-100之间的山寨9257都可以,建议买GS9257   新的65元,用的人很多,和GY650搭配也不错。
6:电机电调, 不飞3D的话,只要是450电机,都可以用,50元就能买到一颗新的450电机了,电调的话,XXD的 50A,或者好赢的40A飞腾版都可以,价格都在XXD的价格70左右,好赢的价格120左右。电机电调也可以收2手的,我的450电机50买来的,用了半年,动力依旧。
7:好象没了,楼下补充

注意:如果你只飞悬停和航线,这些配置已经足够了。 欢迎加我QQ一起交流:QQ94591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