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自配素油点火难,还望高手支招!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2012-01-02):
由于小弟这边是个小城镇,所以买油很是问题,自从烧完买来的燃油后,小弟就萌生了自配燃油的方法,起先是先用成品油点火,然后着火稳定后加入自配的素油。效果不错,除了起步动力差点基本40以上还算是可以爽跑,不过最近几天成品油没有了,用素油启动特别的难,有时候明显听到
发动机
爆燃声,但是一松电启马上熄火,我房间温度一般都在20℃以上,而且点火前我都拿吹风机烤5分钟,所以预热做的还算可以,我的素油配比为4:1,甲醇是99.99%的,还望高手支招

楼主:
没人指点吗?自己顶

网友A:
跑车的话润滑油比例高了,配成8.5:1.5试试,还有换个冷火头试试

楼主:
冷火头?还有这东西?

楼主:
还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B:
配比为1:10就行了,混合比要重新调整。我很好打火

楼主:
1:10润滑度能够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你放心,我朋友的HPI XSS4。6都这么配的。
完全没问题,蓖麻油加多了浪费不说还积碳不好打火也不出力

网友B:
旧发动机就是1:14都可以,只要你的蓖麻油纯

网友C:
富油,重新调油针。因为成品油有硝基,能增大油气混合比,而素油没有,油气混合比应该降低,如果保持不变会造成油气混合比过浓,并且拔火头电就熄火正是符合油气混合比过浓的现象,所以肯定要重新调整油针来适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需要怎么调整油针呢?就拿全部归位来说,主油针开几圈?副油针几圈?我新手不懂的

网友D:
成品油性价比很低,费钱
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我也是1:4这么配的,跑了很久
发动机是雷虎12(具体记不清排量了,大概是)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怎么调整油针才能好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