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轴承位,试验新刀杆(关于7001C的)

楼主(2012-01-02):
买了几把数控车刀,车个轴承位做了个小试验,随便试验下车床的重复定位精度。

25的内孔刀杆

25的内孔刀杆

楼主:
找半天居然找不到可以做试验的东西,最后在不起眼的个地方找到块破铁,外径38,先上钻头,钻个通孔再说。

楼主:
刀子上床,找垫片又半天,习惯不上垫片了,没有存货,垫片不好找啊

25的刀杆,上刀

25的刀杆,上刀

楼主:
拿到手上看起来还蛮结实的刀杆,装上去怎么看着那么细了,相机问题。。。相机问题。。。。

楼主:
大概对了下刀,刀子离工件端面1mm,随便编了程序。准备开干

网友:
精度咋样

楼主:
中间过程省略,看结果,28差1格,既是+0.01mm。

楼主:
为了试验下重复定位精度,就用手轮摇来摇去,又换刀车了点别的东西,最后再把工件调个头,车另一个孔。
下刀1.6,F100,s800
内孔的排削条件不好,刀杆又比较长,车的时候有点小的尖叫声

楼主:
大概跳半丝

楼主:
车后 28+0.005

楼主:
装个深沟球试下,刚好

网友:
刀架很专业啊。什么车床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车床给个建议。上得刀塔你就不要装这个位置,这刀塔做后置式好,切削面向下排屑就不像你这样了,另外前置刀塔非常危险~你懂的

网友:
是自制的数控车????? 精度不错啊  可比专业机床了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diy的机床  应该是  改得刀架

网友:
刀架不错,车的也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反馈给沈阳机床厂的。

回各位,机器型号:CK6140

楼主:
再上个装7001C的图

网友:
楼主车10个看看,如果都能达到要求就太振奋人心了,我们这轴承位车N变后还要砂纸磨,看得我心惊肉跳

网友A:
图上的就是车了10机个后的,会飘半丝到1丝。刀补改下就行了。比较国产机器就那样了。
机器是次要的,重点是刀可以,各位多注意下刀,刀。。

网友C:
看切削 切削用量不合适。转速 走刀量调整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沈机在这十年来专出垃圾如以一间每年拿国家几千万研发补贴的国企以现在数控普及率和质量来说连我厂自已山寨的车床都不如,如果二手在半丝以上都算误差太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就是垃圾沈阳的垃圾数控车了,6140不大不小,我用足够。
半丝这个确实很厉害,早知道就买你们厂的了
机器是次要的,这个主要是为测试新买道具对45钢的加工效果和加工参数。
表面光洁度估计在1.6左右,转速800左右,最后一刀1.2可以车光。基本吧刀片的加工参数试出来了。

网友D:
好漂亮的刀架

网友E:
这是硬轨车床,在重庆看到过线轨车床,不知道那个重复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