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鸡喽

楼主(2012-01-02):
[wmv]http://player.56.com/v_NjU2NjE3Mzc.swf[/wmv]

楼主:
怎么画面变这么小?

网友:
这可能是个“新手和KK的故事”。

网友:
好袖珍的画面

网友:
我根本看不到

网友:
这下够大了吧?
很明显,LZ JJ还没调试好,就出去飞了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就这么小

网友:
脚架支撑面最好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就这么小

在播放窗口中,先把FLASH地址复制下来。

在编辑时候这样操作

把FLASH地址粘贴进去

提交

发表

网友:
LZ你的JJ没设置好,右偏+逆时针自转,请按照群里的“FF设置及解锁.doc”文章,将你的JJ,好好做一次设置。

楼主:
谢谢12楼哈。。对于13楼的说法我也感到郁闷呐,我的鸡鸡向右打方向很轻松的就能完成,向左打,不论使多大的劲鸡鸡就是不转,。还有我的鸡鸡在不打杆的情况下会向右后方跑,必须打杆才能使它平衡。都愁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