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的电机,不烧才怪

楼主(2012-01-02):
有视频有真相,这
电机
绕的
话说模友送了两个500的XX电机,坏的,绕组烧了,打开拆绕组的时候以为自己看花眼了,结果~~~~~~~~~~惊人发现
第一组绕组已经拆了,没视频
第二组绕组拆解,注意看视频
第三组绕组拆解,注意看视频
大家看清楚了没?这两组绕组,每相有的是5匝,有的是6匝,难道是电机新的绕法?还是为了#¥%*%¥#

楼主:
说下参数:
名称:XX500电机,6S
12相,8磁极
KV:1650KV
线径:0.39
绕组:6匝,5根并绕(有的是5匝,估计是为了偷工减料)

网友A:
 什么牌电机呀

楼主:
牌子就不说了,免得引起公愤和口水

网友B:
真的有這种繞法哦但三相必需都一樣.有時候不是槽和槽圈數都相同.

网友C:
这个不懂,不过我想偷工是不会去偷这个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偷工减料,我看不是,我看过老外改绕电机,不是每个糟也相同匹数的.......

网友:
厂商不会白痴到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偷工减料,这个要期待高手来解释

网友E:
偷工减料还用说吗?哪个不偷工减料?不用说别的,电机线圈不浸漆遇到高频震动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大家都清楚吧?
至于这个。。。。。就我对电机的了解,我还真想不出为什么需要不同的匝数
最大的可能是:手工作坊出的,工人数错匝数了

网友F:
数错匝数很常见,电机其实技术含量就那些,成本也就那些,贵的电机贵就贵在质量检测,有一点不合格,就报废。便宜的电机只要上电能转,就出厂了。买便宜的电机关键看人品,呵呵

网友G:
我也感觉这不会是为了偷工减料。现在很多电机都标着-4.5或者-5.5这样的匝数,估计就是指这种绕法。

网友H:
多或少绕一扎对电机的启动速度有帮助,以前绕四驱车电机就是少绕一扎,但是现在模型的无刷电机拆过很多,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感觉原理应该相同

网友I:
绕线没错,每槽不一定相等,但每相必须一致。 只能说电机是坏的,别的不好说

网友J:
确实可以这样绕线,磁铁排列跟满绕不同

网友K:
标题
之前好像在哪见过有模友说过是因为kv值!

楼主:
原来如此,原来排列好象是6、5、6、5、6、5~~~~~~~~~~,自己改了,绕成6、6、6、6、6、6~~~~~~~,试了下,效果不错。

楼主:
另一个改的单根粗线绕,结果绕好后,最后测量三相互相全短路,对定子也是全短路,我了个晕,绕到最后全废了。
看来单根绕很费力气啊。
主要是定子没取下来,所以绕的时候难免会碰伤绝缘漆。
第一个也是没取定子绕的,线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