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铣换装交流电机成功!

楼主(2012-01-02):
20铣床自带的直流电机工作时间一长就发烫,现换装750W交流电机,变频器!

楼主:
1.5KW变频器

1.5KW变频器,换装后,工作时间也不怕长了,也敢下刀了,下一步想着使用外部控制,外接拍停开关,正反转开关,电位器,请大家多多发言,提供个好的方案!

网友:
好东西:loveliness: ,变频器加电机用了多少米?

网友:
太给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都是买的新的,变频器500多米,电机300多米!电机座是小铣自己加工的,

网友:
电机很漂亮啊

网友:
呵呵...那就改三线式吧...急停一个,转换三档开关一个..10元钱成本搞掂

楼主:
具体说说吧!最好图文并茂,嘿嘿

网友:
可以大刀猛干了

网友:
换电机后,改了皮带传动吗?电机座里面的照片有吗?

楼主:
里面没动,还是用的原来的齿轮,只是把电机轴车细了,里面的照片还没拍,等过几天放假了,用相机多拍些照片,这两张是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先放上来,请大家给几个外接控制的方案!

网友:
如果改用皮带传动,会不会声音小很多?

网友:
最近也在考虑改这个电机,你这个电机的型号是德东8012的吗?这个最高转速是2800,是不是有点低,直驱还差不多。

网友:
直流电机换成交流电机重量增加了不少.控制方案很容易.变频器里接线端子X1-X7可以灵活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20的应该没法改同步带的,没地方按同步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德东的,是什么北微的,转速1440,750W这个应该是20铣能用的最大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再好好研究研究说明书,谢谢

网友:
要是楼主经常低速的话建议换电机风扇,加个外置风扇,原来的去掉。

网友:
记得电机加强制散热风扇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把外接控制接好后,就按强制制冷

网友G:
交流电机,如何还要变频器呢
听说只有三相电机,才用这个啊

网友E:
这个电机就是三相,380的,我改了接线方法

网友H(2012-02-09):
电机很漂亮啊,什么地方买的?TB上吗?
我这里看到的都是铸铁外壳的,做工很差

网友I:
这个给力,调速也方便。

网友J(2012-05-17):
淘宝上买的吗?给个网址,站内信,准备仿制,呵呵

网友K:
你用的是22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