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机雕不锈钢牌牌

楼主(2012-01-02):
买的PVC雕刻机一直雕双色板标牌,还能胜任这项工作。不料客户做好了半成品的不锈钢牌,让把产品名称等资料刻上去,这下有点傻眼了。以前和林大夫探讨过这问题,听他口气雕铜都不一定行。怎么办呢?手里有一把利雕的金属雕刻刀,30元买的啊,一直没舍得用,试试看吧。。。。。。。

还不错,雕出来了

还不错,雕出来了

网友:
看来还是可以啊

网友:
行不行  看来还是试了才知道

网友:
用pvc机来雕刻不锈钢当然不会一雕就坏,只是对机器寿命损伤较大,雕刻精度无法保证,如果用来雕刻字是看不出误差的,差1mm也无所谓。就是农药也有个致死量,不是一碰就玩完的,喝两次感觉没事,经常当水喝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不过赶上有活也得干啊。对机器的寿命影响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用坏也比放坏了强啊。

网友B:
请问楼主,您的英文单线字是用什么软件制做的,最近须要做一些双色板铭牌,正在苦恼中!希望楼主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不过赶上有活也得干啊。对机器的寿命影响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用坏也比放坏了强啊。

无条件保修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您的英文单线字是用什么软件制做的,最近须要做一些双色板铭牌,正在苦恼中!希望楼主指点指点.谢谢!

那个显然不是单线的字,雕单线一般有一边会有飞边,最好是区域清除雕刻

网友:
楼主说说刀路策略

楼主:
林大夫你好啊,往你那跑过好几次啊。机器这样用真的像别人说对机器有损害吗?机器工作时我一直看着,没觉得它吃力。刀路就是用ARTCAM做的,区域清除。有的字笔道细,出不来刀路,大夫说过搞个小动作骗骗机器,我试过,可行。方法是把刀径数据减小存在刀库里,遇到小字笔道细时调用这把刀的数据,这样软件就会做出刀路来了。

楼主:
雕刻视频

直播啦

楼主: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4OTUwMzM2.html

网友:
视频不能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林大夫你好啊,往你那跑过好几次啊。机器这样用真的像别人说对机器有损害吗?机器工作时我一直看着,没觉得它吃力。刀路就是用ARTCAM做的,区域清除。有的字笔道细,出不来刀路,大夫说过搞个小动作骗骗机器,我试过 ...

能介绍一下如何骗机器的吗?

网友:
手里有一把利雕的金属雕刻刀??

啥材料的?

网友:
机器本来就笨,操作机器的人才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林大夫你好啊,往你那跑过好几次啊。机器这样用真的像别人说对机器有损害吗?机器工作时我一直看着,没觉得它吃力。刀路就是用ARTCAM做的,区域清除。有的字笔道细,出不来刀路,大夫说过搞个小动作骗骗机器,我试过 ... [/quote
毕竟是800w的变频主轴,只要刀路策略合理,机器不是震动的很厉害,不觉得吃力就行了,尽管用,坏了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一下如何骗机器的吗?

道理很简单,锥形刀上宽下窄,雕的越深越宽,有些字笔画很细,比如宋体字的横笔画,假设你都要雕0.3深,可能在横的位置到达深度的笔画就超宽了,那么在生成刀路的时候就会报错或者漏掉。解决办法是。你做一个角度和刀尖直径更小的刀,骗过机器,让他觉得到达那个什么也不会超宽。本方法适合雕字刻图等对尺寸不敏感的加工,对于机械加工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我更放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TB买的 说是进口材料的 具体什么不清楚 雕了几个牌 刀尖已经没了 0.2的差不多成0.4的了

网友:
应该买钨钢的吧

网友:
这个牌子 我看怎么像是铝的  是不锈钢的吗??

网友:
要是铝合金的还行,要是软铝的,雕起来更麻烦

网友F:
骗机器我干过,我的比较麻烦就是把丝杆的螺距缩小了一倍或两倍那么你的行程就从机器上看就扩大了一倍或两倍,这样你就可以用你的大刀生成刀路了,当时实际是什么都没变,只是自己忽悠了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骗机器我干过,我的比较麻烦就是把丝杆的螺距缩小了一倍或两倍那么你的行程就从机器上看就扩大了一倍或两倍,这样你就可以用你的大刀生成刀路了,当时实际是什么都没变,只是自己忽悠了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 ...

你骗的这个是雕刻机,他这个骗的的artcam

网友D:
看了下视频,感觉声音还可以,不是很费劲的感觉
有三个问题:1是你的抬刀太高浪费时间,像这种雕刻,抬刀2mm就够了。2是下刀的时候采用之字形下刀对刀尖的冲击要小很多,刀的寿命也长。3是我前段时间在一个做饰品那看到用我的机器雕金属,滴点切削液,无论是对刀还是对切削质量都好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视频,感觉声音还可以,不是很费劲的感觉
有三个问题:1是你的抬刀太高浪费时间,像这种雕刻,抬刀2mm就够了。2是下刀的时候采用对刀尖的冲击要小很多,刀的寿命也长。3是我前段时间在一个做饰品那 ...

请教,“之字形下刀”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夫看的真仔细 ,这是雕第一个牌时拍的,只是把进给量降低了,别的参数没动,第一次雕这东西小心翼翼的,真怕把刀撞断了。抬刀高度15MM,太费时间,后来改成5MM了。干中学啊!只有实践才能学到本领啊。:loveliness: 昨天干了一天,雕完不锈钢牌接着雕双色板,机器干活我编刀路,流水作业。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友I:
广告和马夹是这个世界的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之字形下刀”如何实现?

在artcam中有相关选项,勾选就可以了,之字形下刀是侧刃先进入,对于铣刀和雕刀来说主要是侧刃工作,这种方式下刀能很大程度上减小对刀具和机器的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广告和马夹是这个世界的主题

不是每个人都有人原意为他做广告和当马甲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今天还干呢 刀都秃了 也不知道怎么磨 拿油石蹭蹭 唉  这机器刚度差 悠着点劲干呗 不要精度 能把字刻出来就能交活了 有会磨刀的吗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还干呢 刀都秃了 也不知道怎么磨 拿油石蹭蹭 唉  这机器刚度差 悠着点劲干呗 不要精度 能把字刻出来就能交活了 有会磨刀的吗 请指教

我试雕的时候,雕不锈钢,下刀小点比如每次0.05或0.1,用45度或者60度的0.1刀,不用冷却,转速15000,开了6个孔刀尖也没事
刀具不用那么好的,我都用最便宜的,进口材料不如选择合适的刀具更重要,想磨刀磨的好得用磨刀机
不过忘了那个高手用金刚锉磨刀来着,貌似磨的还不错

网友:
佩服大夫的道行,确实深!

楼主:
回复 网友J:

把雕废的牌弯了一下 能弯动 可能是硬铝的

楼主:
可算是干完了

干完了 这几个牌把人折腾死 真是折腾死人不偿命啊

双色板数字牌 一大堆

双色板数字牌 一大堆

我的30元的刀,秃了

我的30元的刀,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