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个激光靶,激光感光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2-01-02):
儿子的激光打靶枪,加了个光瞄又加了一个超强红点儿发射。
    结果发现,那靶子不能用了,不是不能用了,是因为那靶子就只有一个红点儿,五米外打中还真不容易。
    弄了面包板,找个了单片机,想自己做个靶子,结果发现买了一堆红外感光二极管用不的,收不到这种红激光。
    上网查了一下,要PIN二极管才行,不过那管子最便宜也要三块多一个,但我看那玩具鞭子上就是一个普通什么管子呀?哪位大侠认识这种管子,或是能有替代的也行,不过不能太贵呀,把两个面包板插满怎么也要上百个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啥便宜管子

但是 市面上卖的那种多环靶的好像是用的环形导光圈,实际上只有十个或20个接受管就能打1到10环,同时还有无线电提供脱靶信号。另外你若是仅为了提高命中率的话不如改枪的发射管 把焦距稍微调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