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飞机悬停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只管油门就行了 ...
请教一下,飞机悬停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只管油门就行了嘛?

楼主(2012-01-02):
通标题,飞机悬停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只管油门就行了嘛?

网友A:
基本不可能
就算是共轴双桨的机,也不可能做到0误差吧。。。。

网友B:
楼主开车不可能只踩油门吧?

网友C:
还要打舵

网友C:
LZ是光棍节注册的啊

网友D:
开车跑直线也要轻微打方向盘的,何况天上飞的

网友E:
不太可能(机率很小),除非运气和机子调的特别好,电池一直有电。我以前就遇到过一次,一推油门,机子垂直就上去了,根本不用打舵。

网友F:
这个好象跟风关系不很大的啊

网友G:
楼主好天真,好可爱,好杯具......

网友H:
四轴加定点定高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I:
其实拿个树杈叉起来,油门都不用管

网友J:
450调好可以脱控,飞机会慢慢的飘!我450pro 3GX 倒飞悬停都能脱控!不过只能1-2秒

网友K:
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吧

网友L:
光棍节注册的啊

网友M:
注册时间比提问给力多了!

网友N:
LZ这个注册时间有预谋的

网友O:
 装个猴子就行了

网友P:
调的好在无风条件下脱空十几秒没问题,无副翼的更容易,有副翼的旋翼头虚位很小的话,有风也能脱控的(小风)

网友Q:
我刚入模时想法也一样!入模后发现这根本不可能的,现在飞120d02,一秒钟升降和副翼要调整很多次,最多时一秒钟要调整4~8次!

网友:
原帖由
zlyteng
于 2012-1-2 21:34 发表
楼主开车不可能只踩油门吧?
楼主开的是火车

网友R:
装平衡义

网友S:
楼主说的是 双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