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A52 21级的发动机音频 长4分钟 请高手指点方向

楼主(2012-01-02):
http://vlog.17173.com/m/display_m.php?id=2017791
我一直在高速和低速拉油门 觉得这
发动机
声音说不出来的感觉 又因为我是新手 原理懂一点 但实际听声的能力为零 所以请高手们指定下 这声音的问题所在 和油针是要紧还是放?
高速回怠速的时候需要3秒才真正回到怠速的声音

楼主:
真心求教育

网友A:
如果是不能迅速回落怠速的话应该是贫油

网友B:
楼主似乎是想判定贫铀还是富油?你有没有试过用手指掐油管的方法?就是在发动机中等转速下固定油门开度,然后用手指掐去化油器的油管,慢慢捏紧,如果随着你的捏紧转速提高了,说明是富油,如果减速甚至熄火,说明是贫铀。小心不要打到手哟,如果是带着桨的。

网友C:
你用了多大的桨?听起来像是桨小了,且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