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教高手们教下我如何调好倾斜盘

楼主(2012-01-02):
上个月我买了架华科尔的6通道1#A大电直机,本来是到手能飞的,由于买回来时飞机的倾斜盘没有调好,我碰了不少壁,一飞就炸机,不能垂直升降。到手即飞的机变成了到手不能飞,本人从没有玩过6通道飞机,在买之前也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学问。请问下高手们,我要不要把主桨拆下来从新调,微调真的不行,非常无耐。由于心急我借用了这个师傅的号,本号不是本人的

网友A:
调连杆啊,有那些量的工具就用,没的话就目测到平咯,目测平就大概能控制了,主要还是技术问题啦,飞熟了就算很斜都能停住,只是很不爽而已

网友B:
就算倾斜盘调好,如果技术不行也不能垂直升降的,LZ练过模拟器没,6通机不是LZ想象的一推油门就起来的,新手只会秒炸,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C:
垂直升降貌似很难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你说中了我真的秒炸了

网友D:
板凳目光如炬啊

网友E:
楼主别着急,高手都是炸出来的
做好享受炸机、修理、调试最后才飞行整个过程的准备吧!

网友D:
斜盘应该保证在顶点,中点,底都是水平的。

网友F:
新手6通垂直小范围起飞难度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