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求助,450 sport 下sf臂螺丝丢了一个 在线等啊

楼主(2012-01-02):
450  sport   下sf臂螺丝丢了一个  老鸟们看看是不是这套螺丝里的那个啊,找了好久
◆半圆头轴套内六角螺丝×2颗 M2×12MM(主轴用)
◆M2螺帽×2颗
◆杯头轴套内六角螺丝×2颗 M3×14(大桨夹用)
◆M3防松螺帽×2颗
◆M3止洩螺丝×2颗 M3×3MM
◆半圆头内六角轴套螺丝 M2×5.5MM(金属平衡杆固定座用)
◆杯头内六角螺丝×4颗  M2×8MM
◆T5梅花机牙螺丝Φ#×4颗 MM×2

最后这个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M2的规格,长了就剪短再磨平。你这包螺丝里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m2的,要小点,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m2的,要小点,细点
也许250上会有这种螺丝

网友:
那个螺丝五金店买不到的,悲剧了lz,五金店最小一般是2mm

网友:
据我看来是下一排的第5、6颗螺丝吧。它在轴承里的一节是无螺纹的.

网友:
 ◆半圆头T5內六角螺丝 x 2(0#×4mm)

网友:
阳台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阳台侠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中山兄顶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是内六花口的   1.6

网友:
偷偷的告诉你.找个手机外壳的螺丝代替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机外壳螺丝?什么手机外壳螺丝能代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螺丝包买了,明天到

网友:
随便找个诺基亚什么的破手机.机壳螺丝大多是米子刀口的.拆一个下来.只要长度合适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我回家,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