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直机的真是能气死!

楼主(2012-01-03):
问个问题很难得到正确回答,花了600大元买个亚拓100X直机,说明书上没说怎么改成MODE3,花600元,什么也不告诉你。

网友:
你还是玩的少

网友:
买个大奔自动挡的,想左脚刹右脚油门,这个也没说明。。。。

网友:
只能说LZ太容易死了

网友A:
娶个媳妇,也没见说先   日   屁股   还是  前面,还是 嘴巴~

网友:
反美国手直接买个左手油门版的机子,把控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改过艾特的。日本手改美国手,直接换弹簧(艾特四通里的是弹簧),交换插头。这方法是对不能菜单里换手的控的方法。

网友:
二哥好XE。。。

网友:
很简单的,开机的时候同时按着控制面板上的副翼和尾桨的微调,就可以变成MODE 3 了

网友:
光盘里面有说明书和视频!楼主仔细看过之后就会找到答 案!

网友:
生命真的很脆弱啊

网友:
不耻下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娶个媳妇,也没见说先   日   屁股   还是  前面,还是 嘴巴~
这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