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稳定炮塔的T34

楼主(2012-01-03):
(无正文)

楼主:
 调整好摆臂,拆了2个路轮的胶圈,终于让炮塔和履带都运转流畅了,总算拍出来满意

楼主:
想看扭屁股,直接把进度条拉到后面

网友A:
楼主,现在坦克炮塔装陀螺仪好像成时髦了,求教一下,为什么要装,用玩具直机上的行吗?

网友:
不错,效果还行

网友B:
陀螺仪的In-Run Bias Stability指标太差。。。
建议楼主换个好的mems陀螺仪

楼主:
 500RMB实在消费不起哦,我的这个才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坦克炮塔装陀螺仪好像成时髦了,求教一下,为什么要装,用玩具直机上的行吗?

陀螺仪不是单独用的,还要搭配遥控和接收机,还要电调,或者舵机,玩具级别的,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的In-Run Bias Stability指标太差。。。
建议楼主换个好的mems陀螺仪

In-Run Bias Stability是不是说陀螺仪的防温漂能力,
买个标称
惰性消偏技术,彻底消除温度漂移的苦恼HG830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我嘞个擦,炮口锁定啊

网友B:
这个不是温飘,是固有漂移。
零漂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温飘,是固有漂移。
零漂稳定性。

我也发现这个陀螺仪的性能不好,不过还能凑合,意思意思就好了,追求无止境,先用着

网友:
实车有用陀螺仪吗?

网友:
羡慕师兄,改得真好呀!

网友:
很邪恶的T34啊 !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效果不错!目前用的是那种陀螺仪,炮塔旋转波箱也是改过了吧,速度提高了,不然车体快速旋转时就跟不上了。
上面提到的mems陀螺仪是哪种?有哪些体积小,效果好的陀螺仪呢?

楼主:
不记得什么牌子,当时想买75块的,到处没货 ,只好买了个稍贵的,光记住价格了

上面提到的mems陀螺仪是哪种?我也不清楚,不过taobao上打了mems陀螺仪出来的陀螺仪都在400+,陀螺仪我不清楚,
等楼下的补充。

波箱改进很简单,就是做出来有点简陋,拆下原车的炮塔波箱,拿走1个双联齿轮,减速比就减小了,然后你可以把小电机挪位,蜗杆跟原来的第二级减速齿轮咬合,做完之后通电测试效果,看看炮塔转动的速度够不够,合适就上热熔胶。还有大齿盘要刻出3个齿来,360度就没有阻碍了

网友C:
还要算一下炮塔旋转速度和陀螺仪速度与超信地时的速度!然后让陀螺仪能跟上车的速度!
有个参考!
现在已知炮塔旋转角速度需求为48度/秒,炮塔全重为3KG,方向机动力作用在炮塔座圈处,向齿圈提供切向力(切向力作用点距旋转中心64mm),推算方向机的输出参数,包括转速、转矩等。

在水平情况下,炮塔旋转时与座圈的最大静摩擦力=3kgf×0.2(摩擦系数)=0.6Kgf,即水平位置时,方向机在炮塔座圈处提供0.6kgf的切向力即可保证炮塔旋转。
在最大爬坡度60%的情况下,依然要求炮塔能自由转动,此时炮塔重心可看作位于耳轴,设其距离旋转中心57mm,此时切向力作用点处所需动力的计算方程为:3kgf×sin30×57mm+3kgf×0.2×sin60×64mm=X(kgf)×64mm,计算得X=1.86kgf
若作用点处主动齿轮直径设为8mm,则主动齿轮的输出力矩计算方程为:1.86kgf×4mm=Y(kgf)×10mm,计算得Y=0.744kgf·cm。
齿圈的转速计算为:48度/秒×60(秒)/360度=8转/分钟  这是炮塔的旋转转速。齿圈与主动齿轮的传动比为16:1,即主动齿轮的转速需求为:8(转/分钟)×16=128r/m
总结一下,方向机的输出参数为:在128r/m的转速下提供0.744kgf·cm的转矩。据此即可推算所需马达的参数和减速机构的传动比。
HD兄可参照这个公式去弄!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上次你给我看的视频能看出陀螺仪是反映很快的,应该可以跟的上车的旋转的,你还要继续做精,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毕竟用陀螺仪的人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算一下炮塔旋转速度和陀螺仪速度与超信地时的速度!然后让陀螺仪能跟上车的速度!
有个参考!
现在已知炮塔旋转角速度需求为48度/秒,炮塔全重为3KG,方向机动力作用在炮塔座圈处,向齿圈提供切向力(切 ...

炮塔全重为3KG,carrey80s兄的炮塔比我车还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重的炮塔,要想用陀螺仪控制,我担心扫齿呀,重力加速度,冲力很大,对齿轮很大压力,炮塔转动还不能慢,电机还不得上大号的

炮塔旋转速度和陀螺仪速度与超信地时的速度,这个只要把坦克,在地面超信地回旋看看360度需要多少秒,炮塔转向照这个指标设计调整就行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无所谓有没有炮管俯仰和伸缩炮,所以,电滑器都没买,炮塔内部目前纯摆设而已,另外,炮塔下,我加了个平面滚针轴承,以前改3号的存货了,正好,非常合适,减速炮塔转动的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塔全重为3KG,carrey80s兄的炮塔比我车还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重的炮塔,要想用陀螺仪控制,我担心扫齿呀,重力加速度,冲力很大,对齿轮很大压力,炮塔转动还不能慢,电机还不得上大号的

炮 ...

我觉得炮塔稳定对齿轮的冲击不大,因为炮塔的惯性是保持静止的,只要炮塔转动摩擦足够小,齿轮只要提供克服摩擦的力就能保持炮塔稳定了,倒是炮塔旋转时对齿轮的要求高。

楼主:
可能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要维持炮塔稳定指向,需要齿轮不停的转动,还有频繁的断电急停,甚至是频繁的正反转,这对减速齿轮来说,损害挺大的。如果只是普通的炮塔转动而已,问题就不大

网友:
那倒也是,维持跑稳对齿轮的损耗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也想做炮稳,留个脚印方便研究 ,炮稳要换大电机的话最好选些体型细长的电机,这样电机惯性小冲击也小,而且响应速度能够提高,亦能减少对齿轮的冲击

网友:
已经不错了 呵呵  希望我也能搞出辆相同功能的  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算一下炮塔旋转速度和陀螺仪速度与超信地时的速度!然后让陀螺仪能跟上车的速度!
有个参考!
现在已知炮塔旋转角速度需求为48度/秒,炮塔全重为3KG,方向机动力作用在炮塔座圈处,向齿圈提供切向力(切 ...

按照你的数字,我代入,3KG换成0.2KG,最终扭矩需要0.05KG,炮塔轻。转圈按照48°/秒计算,1分钟7.5圈,大齿圈100齿,炮塔电机上1模的齿轮20齿,减速比1:5,   7.5乘以5就是38转,0.5模的齿轮要去看看才知道具体多少齿。才可以进一步计算马达需要多少转才能达标,这个公式很好,

网友:
齿轮王,效果不错!

网友:
T34实车就没有稳定器吧

楼主:
坦克世界里T34-85有,就足够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HD兄,刚才我看了一个9轴陀螺仪,速度很快,还有地磁呢。挺好的,200+左右,价钱合适,等你这成功后可以考虑下用那个9轴的。如果是9轴的就可以让炮管做到像豹2那样的稳定了,上下加左右, 支持你这研究,成功后我好学习!呵呵

楼主:
标题

值得考虑

楼主(2012-04-26):
还得继续改进

网友:
效果很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哥们儿  陀螺仪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儿  陀螺仪怎么用啊?

接收机-陀螺仪-舵机(电调),还有个感度线,随便找个比例通道的信号线插口,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效果不错。我也在研究双稳。冷战以后的坦克都用得上。